照着春风的电路自己做了块电路,单独调压调流行,合起...

楼主(2012-08-31):
照着春风的电路自己做了块电路,运放换成TL072,单独调压调流行,合起来不行,电压一定,调电流发现电压会变化,想问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mos管是用IRFP460的

楼主:
三极管是用B772和D882对管

网友A:
电压一定,调电流会发生变化?

如果你的负载电流超过设定值了,电压就下降了。

网友:
这不是正说明电路没问题吗?   本来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定,调电流会发生变化?

如果你的负载电流超过设定值了,电压就下降了。 ...

我设定的是这样的,电压预设的是20V(DAC给),然后电流设定500MA,接个20欧的电阻,我想应该是电压不变,实际电流应该限制在500MA,但我测试时,电压降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设定的是这样的,电压预设的是20V(DAC给),然后电流设定500MA,接个20欧的电阻,我想应该是电压不变, ...

没果没有限流的话,  20V/20欧= 1000mA ,  因为你设定了500mA限流, 所以电流先达到恒流条件, 所以这里的电压降为500mA*20欧 = 10V .
恒流恒压同时只能有一个起作用, 哪个条件先到达哪个起作用.

网友:
欧姆定律,楼主多看一下

网友:
请将其他元件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将测电流的电阻换成0.00000000000001欧

网友:
楼上你干脆让楼主产生绝对零度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果没有限流的话,  20V/20欧= 1000mA ,  因为你设定了500mA限流, 所以电流先达到恒流条件, 所以这里的电 ...

我勒个去,这个不是挺好的么

网友:
......楼主欧姆定律没学到家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定的是这样的,电压预设的是20V(DAC给),然后电流设定500MA,接个20欧的电阻,我想应该是电压不变, ...

电源电压20V不变,电流500mA也不变,所以电阻就自动变成40欧了?

网友:
楼主要再深入理解下!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了,我想明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高手还是很多呀

网友:
LZ 这样都可以做出好电源,我撞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