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IAR中如何对I/O端口进行位定义?

楼主(2012-09-01):
在Keil中,有如下语句:
sbit b=P0^0;

在IAR C51中应该如何表示?

网友:
可以用如下方式进行端口位操作,效果类似:
#define SDA_IN      P1DIR &=~BIT5
#define SDA_OUT   P1DIR |=BIT5
#define SDA_LOW  P1OUT &=~BIT5
#define SDA_HIGH  P1OUT |=BIT5
#define SCL_IN      P1DIR &=~BIT7
#define SCL_OUT   P1DIR |=BIT7
#define SCL_LOW   P1OUT &=~BIT7
#define SCL_HIGH   P1OUT |=BIT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