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如果做变频器用那种型号的DSP好呢

楼主(2012-09-01):
本人刚刚接触DSP,还不是很了解,现在就是想知道,如果做变频器的话,使用那种型号的DSP好呢?

网友:
如果选择TI C2000,目前常用的是2812,2808,28335等。ADI的是BF506等。

楼主:
谢谢上面的两位朋友哈,我自己也差了一下,其实我挺想用TMS320LF2402APGA这款的,不过看淘宝上,有卖40块的,有卖65块的,怎么差价这么大呢。不知道DSP有没有假货啊?

网友:
240X系列TI已经不推荐使用了。Piccolo系列价格也很低,28035,28027等

网友:
推荐使用280x,28335.

网友:
28m35

网友:
    推荐使用28335

网友:
还是28035的价格比较合适。

楼主:
思前想后,不打算用DSP了,还是太贵了。而且我也不是专业搞这个的,就是想组装个10kw左右的变频器玩玩,刚好给我们单位的水泵房用。所以还是用STM32算了吧

网友A:
28035不算贵了,做变频比STM32F103好

网友:
如果只是组装一个产品的话,芯片的价钱应该是其次吧,找个能顶得上的,自己用得最顺手的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8035不算贵了,做变频比STM32F103好

做变频器,28035无论是价钱和性能都不是Stm32F103的对手,支持lz的选择。
问题是用TI DSP的话有很多成熟方案,TI也提供参考代码,国内很多变频器厂家选它。
ST的这方面刚起步,用的人还是很少,开发过程可能会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变频器,28035无论是价钱和性能都不是Stm32F103的对手,支持lz的选择。
问题是用TI DSP的话有很多成熟 ...

500KW的变频器我听我同学说使用PIC单片机实现的

网友C:
变频器还是赞成使用DSP,要做变频的操作面板可以使用Stm32F103

网友:
选Piccolo系列吧。

网友D:
28035性能不是Stm32F103的对手?

我没听错吧!!比做变频器的性能,ST 的M4也不是28035的对手。

如果你说做控制面板,那算我没说。

网友(2012-10-05):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还是赞成使用DSP,要做变频的操作面板可以使用Stm32F103

正解。DSP做运算的,STM系列常作为交互信息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28035性能不是Stm32F103的对手?

我没听错吧!!比做变频器的性能,ST 的M4也不是28035的对手。

见怪不怪吧

网友:
28035   我们现在样的这款

楼主:
本来是想用DSP的,很多东西都有现成的成熟方案。但是我不是做产品,只是通过做一个变频器练练手,而且功率部分我都准备使用单管IGBT,而不是那种集成的模块,总之就是为了练练手吧

楼主: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到省图书馆也查了很多书籍,一种一本我觉得帮助很大,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名字叫《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作者:咸庆信。我看的这本是第一版,我在卓越上看已经出到第二版了

楼主:
资料上介绍的很多变频器实际上都是用的变频器专用的16位单片机,其中有一款700w小功率变频器,还用的是8位单片机,所以我觉得STM32系列的应该足以胜任了,而且STM32的高级定时器都输出带死区编辑的互补PWM,个人认为应该没问题的。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8035性能不是Stm32F103的对手?

我没听错吧!!比做变频器的性能,ST 的M4也不是28035的对手。

呵呵,你没听错。
做乘加运算,大家相当,做除法,stm有硬件除法器,快28035十几条街。
28035所谓的浮点单元CLA作用不大,可以直接忽视。
别的不说,我这边有一款用Stm32做的变频器,支持开闭环矢量,性能比得上国内某家用2833x做的变频器。
同时,该厂家也在用28035做变频器,但那是低端的VF变频器。
就做变频器来说,28035确实比不上Stm32f103的性能,更不用说M4了。
不服的话可以用28035做一个,大家比比。

楼主(2012-11-21):
引用 网友E:
tms320f2403    LQPF64封装 我有2片,楼主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顺丰到付

谢谢了,现在不打算用dsp了,所以不需要了,但还是要谢谢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没听错。
做乘加运算,大家相当,做除法,stm有硬件除法器,快28035十几条街。
28035所谓的浮点 ...

"别的不说,我这边有一款用Stm32做的变频器,支持开闭环矢量,性能比得上国内某家用2833x做的变频器。"

--- 这个还真是不信。

    哪家做的变频器?使用28335居然比不上stm32做的。不要说28335,就是28035做这方面应用,绝对是轻松超越stm3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没听错。
做乘加运算,大家相当,做除法,stm有硬件除法器,快28035十几条街。
28035所谓的浮点 ...

呵呵,看你说的有理有据的。还是希望说些具体的细节,或者图片之类什么的。

我这里28335、28035的板子都有,stm32也接触过。但是,做工业控制方面,stm32不会超越即使是035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没听错。
做乘加运算,大家相当,做除法,stm有硬件除法器,快28035十几条街。
28035所谓的浮点 ...

扯蛋,做乘加运算会相当?你见过DSP的循环指令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别的不说,我这边有一款用Stm32做的变频器,支持开闭环矢量,性能比得上国内某家用2833x做的变频器。"

看清楚,写的是2833x,并不是指335,
用2833x做变频器的厂家不多,都是国内有一定名气的,至于具体那家,行业内的应该知道,不知道的只能说你对这行业了解不深。
这边用stm32做的变频器有具体指标:
12个IO,5个模拟端子,闭环 稳速精度 0.02% 速度脉动 0.1% , 开环 稳速精度 0.2%
指标高不高,行内的都知道,用stm32前本身也用过TI的2406,2812,28069三款,能达以上性能只有2812。
这里讨论的是做变频器,其它的没做过,不清楚不敢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扯蛋,做乘加运算会相当?你见过DSP的循环指令不?

循环指令只用过RPT,RPTK,只在做除法时用过。
做偱环运算DSP确实占优,若只做单条乘加运算,DSP占不了任何优势。这里说的乘加是单条的乘加指令MAC。
用什么指令要看具体项目,变频器软件中,真正需要循环的操作非常少,除了部分可以用移位实现的除法,除法操作还是很多。
用stm32实现十阶以下的算法,展开即可,完全没必要做偱环。例如做个5阶滤波函数,C编译生成只有20行ASM。
你非要将几十阶的算法放到变频器上,只能说你是在操蛋。

网友H:
虽然STM32 性能比较强悍,但用在工业上,硬件上没有电机控制专业模块,这是一大缺陷啊
本人搞变频器维修,接触国内外各个品牌的变频器能有千八百台了。只遇到一个用STM32的小功率变频器。
国内现在大部分还是用富士通的芯片居多,型号MB90F462/562
N87C196 的芯片也有很多用的,不过芯片比较老了。
瑞萨的芯片用的也比较多。MC16,SH2
在就是TI的芯片了。TM320F2406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没听错。
做乘加运算,大家相当,做除法,stm有硬件除法器,快28035十几条街。
28035所谓的浮点 ...

真扯淡,去查查DSP的无开销循环,一条指令执行100W次,抛开计算不说,跳转就坑死STM3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扯淡,去查查DSP的无开销循环,一条指令执行100W次,抛开计算不说,跳转就坑死STM32了。 ...

Ca_guo说了:变频器软件中,真正需要循环的操作非常少,你还说循环....

网友I:
能转,和性能好,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扯淡,去查查DSP的无开销循环,一条指令执行100W次,抛开计算不说,跳转就坑死STM32了。 ...

首先请问你用过这样的循环指令没有?知道无开销循环的局限性吗?
再次请举证这样的循环?
听起来好像很懂,但实际呢?还100W次!
自己玩跳转去吧,你会跳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转,和性能好,是两码事。

请问一个主控芯片具有那些特性才能把电机转好,如什么外设,外设什么功能等。
要是对芯片需求都不清楚那请你先回去多看看书,然后再来这里讨论,不要懂一丁点就在这里叫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虽然STM32 性能比较强悍,但用在工业上,硬件上没有电机控制专业模块,这是一大缺陷啊
本人搞变频器维修, ...

不知你所指的“电机控制专业模块”是否EV事件管理器,如果是的话,那其实STm32也有的。
因为EV事件管理器实际就是一个多功能的定时器:6路互补PWM、QEP解码、CAP捕捉等。STm32的高级定时器这些功能都有。
当然,TI的EV发展时间较长,由24x到28x再到Piccolo和Delfino,EV外设都有改进,因此有些方面较Stm32要好一点,Stm32的高级定时器相当于28x那个水平。
据我了解,国内较大的汇川、英威腾都是用TI的主控,除了这两家还有一大批都是,其次再到瑞萨和富士通的。而伺服驱动行业更是大部分都是TI的。
用stm32国内确实不多,才推出几年时间,24x的推出可是有着三十几年的历史啊。

网友:
STM32不适合做逆变器,不是运算能力和速度。
逆变器主要输入AD,输出PWM,要这2方面强,任何干扰异常情况,逻辑要可靠。
PWM信号混乱炸管可一点不好玩。

网友:
不能否认STM32性能的优越性,用于三相异步电机变频控制--ACIM还处于发展阶段。ST官网上有奖STM32用于电机变频控制的CPU,用的是STM32  103的某个版本,应该是用于电机控制的定时器部分较之前的STM32 103有所改进。
(1)用于变频器的芯片,TI的有TMS320F2812,2808,TMS320F2406,2407, TMS320F28035,TMS320F28335
性能比较强悍,很多厂家都在用。ABB,英威腾...
(2)用于变频器的芯片,PIC的有dsPIC30F3011
电机控制PWM 模块特性:
•   6 个PWM 输出通道
- 互补或独立输出模式
- 边沿和中心对齐模式
•   3 个占空比发生器
•   专用时基
•   可编程输出极性
•   用于互补模式的死区控
•   手动输出控制
•   A/D 转换触发器
(3)用于变频器的芯片,富士通的有MB9AF312K,特别说明,该芯片是32位ARM Cortex-M3内核
  多功能定时器
多功能定时器由以下模块构成。
・ 16 位自由运行定时器 × 3 通道
・ 输入捕捉 × 4 通道
・ 输出比较 × 6 通道
・ A/D 启动比较 × 3 通道
・ 波形发生器 × 3 通道
・ 16 位PPG 定时器 × 3 通道

使用以下功能可实现电机控制。
・ PWM 信号输出功能
・ DC斩波器波形输出功能
・ 死区定时器功能
・ 输入捕捉功能
・ A/D 转换器启动功能
・ DTIF(电机紧急停止) 中断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没听错。
做乘加运算,大家相当,做除法,stm有硬件除法器,快28035十几条街。
28035所谓的浮点 ...

F28035的性能未必比STM32F103好,但你如果真想比较一下的话,也可以。深圳汇川MD380系列是F28034/35系列做的,你可以用你F103做的和它进行一下比较。
我的感受是很多情况下,在软件和算法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主流硬件的性能基本都够,所以不用考虑具体哪个的性能更高一些。价格,供货,可靠性,还有能接触到的资源多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写的是2833x,并不是指335,
用2833x做变频器的厂家不多,都是国内有一定名气的,至于具体那家, ...

还有就是能否提供一下您说的STM32F103变频器的型号呢?我想买台测试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就是能否提供一下您说的STM32F103变频器的型号呢?我想买台测试对比一下 ...

认同你的看法。
在这点名道姓,恐怕又会引起大家无休止的争执,同样的事件在某工控论坛上已发生过,做技术的都难免有点浮躁。
在深圳,这个行业的圈子不是很大,特别是较大的几家,关系更是千丝万缕,走在一起可能大家都认识,甚至技术都是同一平台发展起来的,硬要说谁的好,大家都不服。
在这我想说的是,用stm32做变频器主控是可行的,就芯片的性能来说甚至比28035要好。
到于做出来的效果,就要看软硬件设计人员的水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写的是2833x,并不是指335,
用2833x做变频器的厂家不多,都是国内有一定名气的,至于具体那家, ...

"看清楚,写的是2833x,并不是指335,"

--- 2833x一共有3个芯片,28335、28332和28334.无论那个,好像103都不比吧?你是说2803x吧?

在控制领域,一直以为103如何也不上28035的。而且重点是cla,而你却忽略了。我倒是以为,这个035的特色就是cla。下图是Ti给出的性能测试,从这个图看出,103比035在控制上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清楚,写的是2833x,并不是指335,"

--- 2833x一共有3个芯片,28335、28332和28334.无论那个,好像10 ...

CLA确实是piccolo的特色,特色到只能用汇编操作,TI只提供部分运算库,如三角函数、开方、除法。其余的如PI、滤波你会自己编吗?
就凭借这点它的实用性就大打折扣,除了在非用浮点不可的情况,我相信没多少人愿意去操作它。
CLA专注浮点运算,90%指令为浮点运算指令,在32bit定点精度足够的情况下,CLA还需要吗?
至于那个图,部分是因为CLA可以不需CPU而直接对ADC结果进行运算,这相当于2个CPU在并行运行。
更多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和CM3做浮点运算作对比了,一个条件都没说的测试结果,我接受不了。
在我看来,现有的大多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分辨率都低于16bit的情况下,32bit定点运算精度足已,浮点只是浮云。
一个不能用C操作的CLA更是,而piccolo最新的28069加入了真正的FPU,更显CLA的尴尬。

网友C:
DSP偏重处理运算,而变频器控制的核心主要是矢量运算,所以使用DSP做变频主控是最理想的。当然如果你不存在调节响应的要求使用51也未尚不可。这个可不是同日而语的。

网友(2013-01-28):
做变频器感觉还是TI靠谱。

不过TI的芯片入门门槛太高,STM32这方面做的好极了!

网友(2013-08-14):
很好的争鸣!很有启发!

网友K:
作为用stm32f4做过变频器的来说两句,f4的运算能力做无位置传感器pmsm磁链观测矢量控制是足够的,闭环频率20k,浮点运算。电流采样经度可以做到千分之一以上,pwm也足够,而且实现简单。dsp的硬件循环在这方面真没什么用处,因为控制算法一般不会有循环语句的。只要不发生溅出,性能还是杠杠的,因为相信产品级的变频器所用到的控制算法没有比pmsm磁链无传感器控制更复杂的了。唯一一点就是被许多人所说的稳定性云云,硬件措施设计好的话这方面纯属扯淡,又不是做军工产品。stm32在水泵和风机上已有很多厂在用了,也没发现问题。之所以ti的变频器居多,是因为已有的变频器许多方案都是dsp现成的,再就是设计人员以了解2812的居多,因为高校里就学的这个,因为有已有的方案,鬼才去换成stm32呢。。。所以,如果全新设计的方案,完全可以采用f4。至于f1,运算能力是差了点,需要视算法复杂度和软件编写两方面考虑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作为用stm32f4做过变频器的来说两句,f4的运算能力做无位置传感器pmsm磁链观测矢量控制是足够的,闭环频率2 ...

高手能谈谈两家ADC性能差异,对于变频器环路控制等的影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手能谈谈两家ADC性能差异,对于变频器环路控制等的影响么?

对于实际的变频器采样精度和速度足够就可以了,stm32的ad规则和注入模式应用很灵活,用F4的三路并发采样所得的ad经度会比2812好一些,但速度没2812的快,但是已经足够了

网友(2014-10-19):
记号,值得推敲。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A确实是piccolo的特色,特色到只能用汇编操作,TI只提供部分运算库,如三角函数、开方、除法。其余的如 ...

CLA是280xx的亮点。大多数用28035的人,控制都是跑在CLA里面的。不要CLA的话,那还不如用28034呢
STM32F3才是piccolo的对手。

网友:
TI 28335 补充字数

网友:
看完了觉得很有意义,虽然不是这个行业,还是收获不少,期望大侠们接着讨论。

网友(2014-11-24):
任何硬件平台都可以,只是软件比较复杂

网友:
这只是个工具,软件算法是王道,大概和安卓拼硬件,苹果拼软件一样。

网友M:
我目前就在用STM32做变频器,国内也有很成熟的方案。目前大部分用的是ti芯片可能是核心的算法就掌握在那么些人手里,都是一些dsp方面的老工程师,一般的人都不想换平台了

网友(2014-12-30):
楼上的说的有理,很多时候,新生事物要替代旧有事物的瓶颈就在这里:用的熟了,用的惯了,懒得换了。软硬件工程师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扯淡,去查查DSP的无开销循环,一条指令执行100W次,抛开计算不说,跳转就坑死STM32了。 ...

这个功能不错,楼上给点资料不

网友:
用DSP做变频器的,核心算法和大计算量的程序都是汇编,还有一个经验积累问题,稳定的算法都延续了24系列程序,如果用全C语言来做,还真的不如STM32。核心算法的速度最后会影响控制精度、响应速度等,以前还真有51做的变频器。用DSP可以说是一种主流,没必要抛弃所有经验积累,所有东西都重新开发。
现在STM32,STM8做的变频器多是一些小功率,低成本的,大功率的一般还不敢冒这个风险。

网友:
我也在学习DSP2812做变频器,下一步用DSP28335和STM32试试。

网友:
我用的是28034,感觉也够用了

网友(2015-02-20):
引用 网友M:
我目前就在用STM32做变频器,国内也有很成熟的方案。目前大部分用的是ti芯片可能是核心的算法就掌握在那么 ...

高人,顶你。

网友:
我们是28062

网友N(2015-09-16):
引用 网友K:
作为用stm32f4做过变频器的来说两句,f4的运算能力做无位置传感器pmsm磁链观测矢量控制是足够的,闭环频率2 ...

stm32f4可以做频率20k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控制周期能做到20k?包括VF、带码盘、无码盘矢量观测、电流环、转速环、保护限幅、励磁调节、对外通讯、人机交互等都做在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扯淡,去查查DSP的无开销循环,一条指令执行100W次,抛开计算不说,跳转就坑死STM32了。 ...

对于变频器控制,好像用不到无开销循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P偏重处理运算,而变频器控制的核心主要是矢量运算,所以使用DSP做变频主控是最理想的。当然如果你不存在 ...

哥,不要人云亦云,F4运算性能不比28335差,dsp的8级流水线遇到分支就over啦,而控制系统中条件分支if语句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控制+运算,F4更合适,价格也低。
我一直搞不懂别人用28335做变频器能做到多快的控制周期?为什么我觉得28346的性能做变频器才勉强够用呢?求过来人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N:
stm32f4可以做频率20k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控制周期能做到20k?包括VF、带码盘、无码盘矢量观测、电流环、 ...

30k都足够

网友N:
stm32f4控制周期可以到20k~30k,这个是有实际的完整的应用程序还是指实验室跑跑核心算法?
因为我在ti的dsp28346上面测试,只能跑到4k频率(所有程序块一起运行),就算将不会同时运行的程序块关掉,估计也就到8k频率。
而dsp28346的性能应该是stm32f4的2倍左右了,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

补充问题:电机控制,电流环是放在fpga里面计算,还是放在dsp里计算,我看汇川的速度带宽指标1.2khz,也就是说一个正弦波的速度给定周期833us,而速度给定从0度升至90度只有208us,那转速环和电流环得多块才能实现这个指标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N:
stm32f4控制周期可以到20k~30k,这个是有实际的完整的应用程序还是指实验室跑跑核心算法?
因为我在ti的d ...

我现在所采用的算法的复杂度是比你上面列出的算法复杂的,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这款芯片,产品的部分视频在我的签名档的视频里面,当然,在视频里的控制器仅采用了144MHz的主频,为往后的升级留有余量。速度带宽是一般是指速度环的带宽,也一般就是速度环PI的带宽,这么高带宽只在高速电机控制器里面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所采用的算法的复杂度是比你上面列出的算法复杂的,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这款芯片,产品的部分视频在 ...

sunnyqd,我级别不够,不能给你发消息,我也是对电机控制感兴趣,也做过电机控制的一些实际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困惑,希望可以相互交流开阔思路。

ps:你那个开关频率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