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简单问题:如何知道芯片的程序存储大小

楼主(2012-09-01):
例如atmega16,手册上“ATmega16 有如下特点:16K字节的系统内可编程Flash(具有同时读写的能力,即RWW),512 字节EEPROM,1K 字节SRAM,”

而实际上程序存储大小为2k。

那么这个存储大小在手册上怎么看呢?谢谢! atemga系列那些芯片的程序存储空间大于2k,atmega32是32k?

网友A:
楼主,ATmega16的程序存储确实是16Kbyte,一般原厂的数据手册里面讲的存储空间出错不大,我估计你之所以说只有2K,是不是你的编译器有问题,有限制编译出来的文件最大只有2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ATmega16的程序存储确实是16Kbyte,一般原厂的数据手册里面讲的存储空间出错不大,我估计你之所以说 ...

谢谢,我用过 avr studio4.16; 6.0都显示错误。超2k就报错。。

网友B:
ATmega16有16Kflash,512字节EEPROM,1K RAM。楼主flash程序为29302/1024=28.615K,FLASH超过了16K,自然报错。
建议楼主选ATmega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ga16有16Kflash,512字节EEPROM,1K RAM。楼主flash程序为29302/1024=28.615K,FLASH超过了16K,自然报错 ...

谢谢!!

网友:
算少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