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 IO口的控制线画20mil吗?可以吗?

楼主(2012-09-01):
画PCB IO口的控制线画20mil吗?可以吗?

网友:
我用16mil画过。控制线细点无妨,再说了io也通不过太大电流。

网友:
一般10mil就行了,当然宽点肯定是没有问题,10mil基本上工厂都能加工,费用就会低一点,再小于6mil的话,成本会大大增加

网友:
5mil做过,不会增加成本,不过推荐6mil以上,否则还真的很多打样厂做不了!

网友:
100 mil 都可以,无所谓了

网友A:
20mil可以。一般最小10mil吧。正规一点的大厂,比如阿莫这里拼板打样是在嘉立创做的,他们10mil就没问题,不会导致不良品增加。江浙沪的厂子,基本都宣称10mil,但是有的数量大些的时候断线比较多。
“非托”声明~~~~我不是嘉立创的托,我是他们用户,质量还不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mil可以。一般最小10mil吧。正规一点的大厂,比如阿莫这里拼板打样是在嘉立创做的,他们10mil就没问题, ...

阿莫这里拼板打样是在嘉立创做的?????
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莫这里拼板打样是在嘉立创做的?????
怎么可能

我印象好像是的,不记得在哪看到过,求莫大确认。。。。

网友:
用过4mi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