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下載綫困惑

楼主(2012-09-01):
買了兩片PL2303芯片做了根STC用的下載綫  發現有以下問題  (兩片同一問題)
1、用PL2303原厰下載的驅動程序 無法識別  用在網上下載的兼容驅動程序能識別  不知道是啥問題   是否我買的芯片是假冒的?
2、下載程序的時候不穩定  經常會出現提示串口被程序佔用或不能識別    只能拔除下載綫重新插入   非常麻煩

             請各位提供好的解決方法   或提供好的下載綫購買

                    謝謝

网友:
假的肯定有,但不知道你是否买到假的,不能识别或占用的话可以更改端口号在下载试试。

楼主:
更改端口 不行    下載了幾次就會出現串口被軟件佔用或串口不存在的問題

网友:
我的2303的也不好使,现在只用CP2102的下载线

楼主:
這下載綫 是否穩定   多少米一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下載綫 是否穩定   多少米一根

没多少米,淘宝搜一下,(我那个是自制的)至于稳不稳定个人感觉还行。

网友:
上传一个原厂PL2303的芯片测试程式序,这个程序是在官方网站下载的,可以判定芯片是否为原厂的,如果芯片用原厂驱动不能使用,99%是假芯片。另同大家说一下,高仿的芯片有分两种,一种可以用原厂的驱动,另一种不能用。

楼主:
看來我買的是假冒的

网友A:
除了发现会倒灌导致失败,还没发现别的问题
官方工具  2400~115200  正常——不倒灌时。

网友:
用了7楼附的软件,我买的pl2303全是假的,但却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发现会倒灌导致失败,还没发现别的问题
官方工具  2400~115200  正常——不倒灌时。 ...

串二极管加上拉电阻可以防倒灌,在STC网页上有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