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通常用贴片的LED的时候,选择的电流是多少mA

楼主(2012-09-01):
上周焊了个电路,用的部门里放了不知何时买回来的什么型号的贴片LED,绿色封装1206的,开始用了一个5.1k的电阻接到24V电路中,亮度很高,感觉不像是指示用的亮度。后来换成了20k的,电流只有1mA多一点,仍然还是比较亮的,但还可以不算刺眼。想问问大家一般这种LED,使用的电流多少合适呢?我以前用红色的,没这么亮呢

网友:
1ma ~~~  你可以的~~~

网友:
指示的话10ma足够

网友:
你这个是高亮的,应该用普亮的就好了。

网友:
一般3mA以下。比如3.3V限流电阻选470欧,电流2.7mA。

网友A:
人眼对绿色最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眼对绿色最敏感

也因为这样,我最烦用绿色led的。

网友:
只要能看清,电流尽量小。

网友:
我们一般做到规格书的额定电流,普亮的有些是8-10ma,高亮有的可能3-5ma就比较亮了,1ma估计没完全导通。

网友:
某些场合,用高亮贴片LED做指示灯的话确实可以降低功耗,待机情况下可能系统功耗一个毫安不到,而一个指示灯却要消耗几个毫安,岂不是太冤了。说实话,对付这类LED,3.3v时我一般都加4.7K电阻,亮度刚好,又不刺眼。

楼主:
长见识了,原来这种非白色的LED也有高亮的。请问楼上几位,通常用的发光二极管都是哪个公司的产品,感觉市场上山寨货太多,也不清楚是哪个公司的产品。vishay和avago的估计不便宜,台湾美光的如何呢?

网友:
0.5mA就可以了

网友B:
转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
http://hi.baidu.com/lj52539/blog ... eb9b47d00906a0.html

一个SMD 0805的LED的电流,电压,亮度关系表
Vf              If(算)     亮度
1.74v       0.46mA      做指示灯不刺眼刚刚好(推荐)
1.81        1.7               同上
1.86         4.14           还可以,估计晚上看刺眼
1.89          8                好刺眼(可以放在半透明的东西里当指示灯)
1.91         14              同上(电阻好烫)
1.90         18.1           同上,发热大
1.90         20              同上,发热大,光衰加快,寿命较短
结论:
If:20mA以内可以正常工作,但电流越大发热越大,寿命越短。0.1mA即可以看到光亮,指示灯用时建议1mA左右
Vf:电压的变化范围也就0.2v不到

网友:
直接点的最好在亮度合适下尽量减低电流使用,
PWM驱动下可以用大点电流,
上十mA的电流驱动一个LED?
那个应该是白色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
http://hi.baidu.com/lj52539/blog/item/13db5653a9eb9b47d00906a0.html

。。顶起。。。。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24V串联20k电阻,绿色贴片1206发光二极管压降2.75V,也就是电流1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