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FPGA通信

楼主(2012-09-01):
求助!!ARM与FPGA并行通信双向数据端口inout的使用参考程序或高阻态的设置

网友(2015-04-17):
这个帖子没人感兴趣了吗

网友:
挂到总线上完事,基本都是这么干的。 16位数据线+2位或者以上地址线根据需要 。

网友:
assign emi_ad[15:0] = xd_oe ? xd_out[15:0] : 16'hzzzz;

网友:
我的数据量不多,用SPI。如果你挂总线,利用ARM的RD WR信号,平时FPGA收到RD WR都是H,所以FPGA的总线端口为输入,当ARM需要读,会拉低RD,你的FPGA就输出。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置高阻应该是5楼给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