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驰再度开源STM8寄存器版本例程教程助你快速入门8位单片机

楼主(2012-09-01):
8位单片机的时代,51不再是经典了,STM8才是神话!STM8性价比压倒一切,经过一个月的打造,风驰STM8的寄存器版本的例程华丽面世,是入门8位单片机的首选。风驰的库版本和寄存器版本例程绝对是STM8系列开发板中的经典,风驰不停,开源不止。

网友A:
一如既往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如既往的支持~~

网友B:
正在学习中,强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太全了。

库和寄存器版本的都有了,哈哈,绝对是最全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学习中,强烈支持。

好样

网友C:
编号21,24,25,26怎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号21,24,25,26怎么没有?

预留的,这样你也发现哦,很快就有了

网友D:
要是加上以太网方案就完美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加上以太网方案就完美了哦

STM8没有以太网驱动接口的呀

网友E:
有一个佳作,应该是学习STM8的最好材料了,支持下~

网友F:
用寄存器又回到用51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佳作,应该是学习STM8的最好材料了,支持下~

多谢坛子元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寄存器又回到用51的感觉了!

寄存器和库版本都有,任君选择

网友G:
应该还有 片内EEPROM读写 触摸计算器 UCOSII  和 UCGUI这些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还有 片内EEPROM读写 触摸计算器 UCOSII  和 UCGUI这些吧 哈哈

片内的EEPROM的库版本也写好了,ucosII也写好的,寄存器的还没

网友H:
支持!打包成一个大文件好吗下着更方便。

网友C:
在这里打包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打包成一个大文件好吗下着更方便。

你楼下的兄弟,打包好了

网友I:
支持一下,喜欢库,关键地方用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一下,喜欢库,关键地方用寄存器

风驰独家开源STM8 27个例程和10多万字pdf教程http://www.amobbs.com/thread-5458127-1-1.html
这是库的

网友J:
一直做硬件,看到这么好的教程准备有时间了买一套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做硬件,看到这么好的教程准备有时间了买一套学习下

欢迎购买

网友K:
有两个问题,1、STM8的调试速度那是相当地慢,没办法忍受,是否有解决办法?2、我把GPIO设置成边沿触发,为何下降沿必有两次触发,而上升沿则没有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两个问题,1、STM8的调试速度那是相当地慢,没办法忍受,是否有解决办法?2、我把GPIO设置成边沿触发,为 ...

调试速度是有点慢,暂时还没解决方法。GPIO设置为边沿触发的话最好加强上拉,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打包下载

老兄和楼主都是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兄和楼主都是好人。

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没有以太网驱动接口的呀

都是要外置的呀,用SPI接口

网友M:
顶,问一下高人,

我用ST-LINK 给 STM8下载的时候,

经常出现不能下载的情况,

偶尔拔掉插上可以,有时候很郁闷搞着搞着就行了。。

感觉很不稳定啊

网友:
这个不错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顶,问一下高人,

我用ST-LINK 给 STM8下载的时候,

你插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支持风驰!!!

多谢johnny的支持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调试速度是有点慢,暂时还没解决方法。GPIO设置为边沿触发的话最好加强上拉,效果会好很多 ...

需要外部加强上拉吗?内部上拉不行?

网友:
支持下,库版本的教程有看过,不错的说!

网友O:
请教楼主,我自己建的项目文件编译以后总是有绝对路径在HEX文件里,怎么才能消除呢?

也有网友发了相关的帖子:IAR 编译出来的hex里面居然有一个文件的绝对路径。不解。
http://www.amobbs.com/thread-4930771-1-1.html

网友:
有错的资料

网友P:
引用 网友M:
顶,问一下高人,

我用ST-LINK 给 STM8下载的时候,

你用的是笔记本吧?外加一个USB-HUB做隔离试试.

网友Q:
再度支持,非常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需要外部加强上拉吗?内部上拉不行?

内部上拉效果不是很好,有时会进2次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再度支持,非常的好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楼主,我自己建的项目文件编译以后总是有绝对路径在HEX文件里,怎么才能消除呢?

也有网友发了相关的 ...

我用STVP下载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什么也不设置直接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上拉效果不是很好,有时会进2次中断的

非常感谢,我的问题估计可以解决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用STVP下载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什么也不设置直接下载的

我把项目文件传上来,麻烦帮看看吧

STM8基于IAR环境的LED流水灯:

同样的,直接把代码贴到您的项目包里生成就没有,很奇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把项目文件传上来,麻烦帮看看吧

STM8基于IAR环境的LED流水灯:

看了,你里面的debug.c是什么东西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P:
你用的是笔记本吧?外加一个USB-HUB做隔离试试.

USB-HUB做隔离 ,这也行的?

那我试试看。

请问下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顶支持风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里面的debug.c是什么东西的

我发的压缩包里已经没debug.c这个文件了吧,是在调试项目用临时存放代码的文件,在项目里已经屏蔽掉了。

这个项目里除了在main.c和stm8s_it.c里我添加了代码以外,其它都是用官方库。

网友:
一直用51的,可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又一大作... 顶...

网友:
楼主 再次发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USB-HUB做隔离 ,这也行的?

那我试试看。

原理就是可能你的笔记本和适配器做得不好.

网友:
最近看了 stm8的相关资料  lz   的非常不错

网友:
mark留待学习使用

网友:
支持风驰

下次学习stm8有福音了

网友S:
高尚奉献,致以敬意,厉害。祝开发板卖很火,哈哈

网友T:
楼主有没有兴趣搞搞stm32f05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兄和楼主都是好人。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甭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有没有兴趣搞搞stm32f051啊

在搞中,你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S:
高尚奉献,致以敬意,厉害。祝开发板卖很火,哈哈

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T:
引用 楼主:
在搞中,你有兴趣?

很有兴趣啊,啥时候把f0也搞出这么好的开发板来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T:
很有兴趣啊,啥时候把f0也搞出这么好的开发板来啊,呵呵

一个月左右吧

网友:
没有CAN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U:
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V:
顶上,支持楼主

网友W:
不错!
但STM8没有直插(DIP)都是帖片的这样做样机很麻烦,而直接做PCB成本很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错!
但STM8没有直插(DIP)都是帖片的这样做样机很麻烦,而直接做PCB成本很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 ...

现在做产品都是贴片的了,哪有还用直插的呢?

网友W:
引用 楼主:
现在做产品都是贴片的了,哪有还用直插的呢?

有时候要先用万用板做样机调试好再开板的,开板用贴片就没问题了,但万用板贴片就不行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现在做产品都是贴片的了,哪有还用直插的呢?

怎么不把STM8 IAR开发环境、下载软件也上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怎么不把STM8 IAR开发环境、下载软件也上传吗?

IAR软件太大了,上传很慢,需要的就Q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有时候要先用万用板做样机调试好再开板的,开板用贴片就没问题了,但万用板贴片就不行了。

打样调试板也花不了多少的钱呀

网友:
    谢谢资料共享!

网友X:
支持下,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X:
支持下,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样调试板也花不了多少的钱呀

单层板打样也要100元左右
双层板打样要是200多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软件太大了,上传很慢,需要的就Q我吧

乐于助人

网友:
编号21,24,25,26出了没?期待中

网友:
stm8最好的学习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Y:
多谢了。

网友:
木有CAN呀....

网友(2012-10-10):
先做个记号,之后再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顶起来~~

欢迎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Z:
引用 楼主:
STM8没有以太网驱动接口的呀

风哥,我用你给发的IAR for STM8 v1301,使用ST-Link下载程序时出现了问题“Thu Oct 11 14:43:19 2012: Failed to load debugee: D:\Sirius XM SP5\Debug\Exe\sss.hex

这是什么原因呀!!!难道配置出了问题!

网友:
这个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风哥,我用你给发的IAR for STM8 v1301,使用ST-Link下载程序时出现了问题“Thu Oct 11 14:43:19 2012: F ...

可能ST-LINK的驱动要更换一下,今晚Q我吧,我发给你

网友:
解放flash了,狂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ST-LINK的驱动要更换一下,今晚Q我吧,我发给你

莫名其妙的问题,稀里糊涂的解决了!!!好像是连接的问题,又好像不是!

网友:
很猛的一帖,学习的号资料

网友:
做个标记,有机会学习一下stm8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AA:
怎么没有发现UCOS相关的程序呢?如果有的话,就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怎么没有发现UCOS相关的程序呢?如果有的话,就分享!

有,待会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哈哈支持下

网友:
STM8入门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待会上传

期待中……

网友(2012-11-09):
好,记号保留一个

网友AC(2012-12-15):
刚入门买了stm8s-d,资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刚入门买了stm8s-d,资料不错。

欢迎选购风驰STM8开发板,功能最齐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选购风驰STM8开发板,功能最齐全的

已经买了stm8s-d了。以后有需要在买了。

网友(2013-01-16):
顶寄存器版本的,非常需要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3-02-28):
STM8 学习资料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3-04-06):
这个最近要研究下!

网友AD:
怎么看到iostm8s207rb.h里有很多中断向量号都没有定义,但是看到例程可以用,为什么?
/*-------------------------------------------------------------------------
*      Interrupt vector numbers
*-----------------------------------------------------------------------*/
#define AWU_vector                           0x03
#define CLK_CSS_vector                       0x04
#define CLK_SWITCH_vector                    0x04
#define SPI_RXNE_vector                      0x0C
#define SPI_TXE_vector                       0x0C
#define SPI_WKUP_vector                      0x0C

如下摘自风驰例程中断服务子函数库
__interrupt void TRAP_IRQHandler(void)
{

}
#pragma vector=2
__interrupt void TLI_IRQHandler(void)
{

}
#pragma vector=3
__interrupt void AWU_IRQHandler(void)
{

}
#pragma vector=4
__interrupt void CLK_IRQHandler(void)
{

}
#pragma vector=5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A_IRQHandler(void)
{

}
#pragma vector=6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B_IRQHandler(void)
{

}
#pragma vector=7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C_IRQHandler(void)
{

}
#pragma vector=8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D_IRQHandler(void)
{
if(!PD5_In)PD0_out=~PD0_out;

}
#pragma vector=9
__interrupt void EXTI_PORTE_IRQHandler(void)
{

}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怎么看到iostm8s207rb.h里有很多中断向量号都没有定义,但是看到例程可以用,为什么?
/*---------------- ...

有#pragma vector=xxx 就可以用的,相当于定义的了

网友:
谢谢风驰的回复。

网友:
刚发现,我问了一个这么低B的问题。

网友:
正好,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E:
MARK,强烈支持风哥

网友AF:
还是实实在在操作寄存器比较靠谱,st的库冷不丁就冒出个bug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还是实实在在操作寄存器比较靠谱,st的库冷不丁就冒出个bug来

你遇到过了?

网友:
顶一下~回家再看了.上班看有罪恶感.

网友AF:
引用 楼主:
你遇到过了?

STM8的库有一个地方可以拿出来讨论下:
/**
  * @brief  Reads the specified GPIO input data pin.
  * @param  GPIOx :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number (x = A to I).
  * @param  GPIO_Pin : Specifies the pin number.
  * @retval BitStatus : GPIO input pin status.
  */
BitStatus GPIO_ReadInputPin(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
    return ((BitStatus)(GPIOx->IDR & (uint8_t)GPIO_Pin));
}

这是STM8最新的库里面,读IO口输出状态的API,正常理解应该是某个IO为高电平时返回1,低电平返回0;但这个函数并不是这样。
比如:读PD3的输入状态:低电平返回0,高电平返回0x08;这样在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还有再做一次比较。

实际使用的时候我把它做了一点修改:
/**
  * @brief  Reads the specified GPIO input data pin.
  * @param  GPIOx :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number (x = A to I).
  * @param  GPIO_Pin : Specifies the pin number.
  * @retval BitStatus : GPIO input pin status.
  */
BitStatus GPIO_ReadInputPin(GPIO_TypeDef* GPIOx,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
    //return ((BitStatus)(GPIOx->IDR & (uint8_t)GPIO_Pin) );
    return ((BitStatus)((GPIOx->IDR & (uint8_t)GPIO_Pin) != 0x00) );
}

STM8L、STM8S的库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F:
STM8的库有一个地方可以拿出来讨论下:
/**
  * @brief  Reads the specified GPIO input data pin.

好,多点交流

网友(2013-07-14):
STM8学习下,公司有些产品用它!

网友:
stm寄存器版本 mark

网友(2013-10-15):
这些资料很受用啊

网友:
一如既往,所向披靡

网友AG:
风驰应该把售后搞好点!

网友:
当初学stm8也是看过风驰大哥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G:
风驰应该把售后搞好点!

一直努力中,有好的建议也可以向我提出,谢谢

网友:
支持,最近准备上STM8S了。

网友:
就是要找这种寄存器版本的教程!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AH(2013-12-30):
太好了  找到初学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太好了  找到初学版了

配套一个开发板,马上上手

网友:
一直用51的,这个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5-01):
学STM8,买风驰!

网友(2014-06-21):
mark 风驰再度开源STM8寄存器版本例程教程助你快速入门8位单片机

网友:
不知道风驰的板子如果遇到什么技术问题也没有技术人员帮忙解答

网友(2014-08-27):
支持支持  希望看到stm8103的寄存器历程

网友:
好贴留名,正需要呢

网友(2014-09-29):
谢谢  最近正打算学一下stm8

网友:
STM8性价比很高,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两个问题,1、STM8的调试速度那是相当地慢,没办法忍受,是否有解决办法?2、我把GPIO设置成边沿触发,为 ...

这个问题解决没?我的感觉下降沿触发两次多一点,不知什么原因,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分享一下,亟盼,多谢!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卖吗不知道。

网友:
下载下来慢慢学习,多谢

网友(2014-11-03):
这些stm8资料还是很棒的,赞!~

网友:
一个一个的下载完之后,发现21楼有打好包的一个文件 。。。。

网友:
好东西,找好久了

网友(2015-01-24):
还是喜欢寄存器,果断收了。

网友:
很不错。寄存器版本的例程

网友(2015-03-20):
新手,留个记号

网友(2016-04-29):
真是大好人啊,良心楼主。

网友AI(2016-07-14):
库函数版的教程有没有?

网友:
虽然过去这么我年了,但还是要表示支持一下

网友AJ(2016-09-02):
顶,stm8s的库函数太占空间了,没写多少行8K就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库函数版的教程有没有?

有有 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J:
顶,stm8s的库函数太占空间了,没写多少行8K就用完了

优化下咯

网友(2016-11-03):
mark stm8寄存器

网友(2017-03-30):
这个不错,得支持一下。

网友(2017-07-19):
存储小的芯片,库真心不好用,动不动就超了

网友:
记号记号记号

网友(2019-02-11):
引用 楼主:
库和寄存器版本的都有了,哈哈,绝对是最全面的了

风驰兄:
           能否提供一下 EEPROM 寄存器的例程

网友:
STM8寄存器资料,2019.2.15.做个记号,顺便感谢楼主

网友(2020-09-17):
最近刚好用到STM8,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