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信的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2-09-01):
有一个项目,要和对方的设备连接到一起。老外的板子。
对方用的应该是485或者422通信,我拆开看了一下,4层板子,一个通信输入口,一个通信输出口,也就是将485连接到总线上,有设备地址。

一个单片机,通信输出口附近有4片485芯片,通信输入口附近有3片485芯片。4层板子具体怎么连的也没弄清楚,
其中单片机的一个串口的一个脚和3个485的一个脚连(收发引脚),总共有6个120欧终端电阻位,有3个焊接了,有3个悬空着呢。
通信输入,输出接口使用的是DB15, 大约有6个脚是用于通信的,其中输入和输出接口,其中有6条通信线是相连的。

这个设备的协议应该比较简单,只要知道硬件接口了,连上个485或者422,就能把协议弄 出来,
还没太仔细研究,不过对方的485硬件,真想不明白,还接了20多个3脚的TVS管。
有了解的,指点一下!
一个485通信,怎么用这么多485芯片呢,这么多线,我如何去读它的协议内容呢。

楼主:
没有人了解多个芯片完成485吗

楼主:
没有人了解多个485芯片,完成一个485分机的,通信方式吗

网友: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只是一对一使用的呢?起码得拍个电路板的图片吧,另外你就找不到一点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整个485转232的模块,用串口调试接收一下,根据控制自己分析一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