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麻烦各位了!关于丝杠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2-09-01):
我在淘宝搜了一下丝杠,有1604,1605之分,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6是直径,04,05是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是直径,04,05是导程

非常感谢!那该选哪一种呢?

网友B:
楼主哪里的呢。如果一个地方可以一块交流。

网友C:
导程就是丝杠转一圈,滑块前进的距离,也就是螺距。
导程大的,在同样的电机驱动下,运动速度快,但是驱动力小;导程小的就反过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的呢。如果一个地方可以一块交流。

我是大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程就是丝杠转一圈,滑块前进的距离,也就是螺距。
导程大的,在同样的电机驱动下,运动速度快,但是驱动 ...

明白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