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拟两个频率不同的PWM,又要同时执行?

楼主(2012-09-01):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有两路信号,一路信号控制一个单独的LED,PWM周期为20ms,另一路信号控制一个RGB 7彩LED,PWM周期为5ms。而这两个PWM又是互不影响的,看起来使各自执行的。因为PWM是用软件模拟的,而单片机又只有一个定时器,只有一级中断,所以这有点儿难办,不知各位有什么高招没?

网友A:
就两路PWM就可以了啊……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两路PWM就可以了啊……没明白……

因为PWM是用软件模拟的,而单片机又只有一个定时器,只有一级中断,所以这有点儿难办

网友:
20ms, 已经不需要PWM了,只需要一个计时器就可以了。你说的有问题吧?  初学者吧? 对这个东西理解不对,多看看老帖,对初学者的建议那种找找就有了

网友:
if(pwm==5||ifpwm==10||if(pwm==15)
LED=1;
if(pwm==20)
{
RGP=1;
pwm=0;
}

网友:
用一个中断执行就可以输出多个PWM了, 判断中断进入的次数来给定PWM输出

网友:
/* Different PWM Cycle */
#define PWM_Cycle        // PWM Cycle
#define DeltaT                // Interrupt Time
u16 PWM_H;                // PWM High Time
u8 PWM_Sta = 0;        // Initial State

Times += DeltaT;
switch(PWM_Sta) {
        case 0:
                PWM = 1;
                if(Times >= PWM_H) {
                        PWM_Sta = 1;
                        Times = 0;
                }
                break;
        case 1:
                PWM = 0;
                if(Times >= (PWM_Cycle-PWM_H)) {
                        PWM_Sta = 0;
                        Times = 0;
                }
                break;
}

/* Same PWM Cycle */
#define PWM_Cycle        // PWM Cycle
u16 Interrupt_Time         // Interrupt Time
u16 PWM1_H;                // PWM1 High Time
u16 PWM2_H;                // PWM2 High Time
u8 PWM_Sta = 0;        // Initial State
switch(PWM_Sta) {
        case 0:
                Interrupt_Time = PWM1_H;
                PWM1 = 1;
                PWM_Sta = 1;
                break;
        case 1:
                Interrupt_Time = PWM2_H;
                PWM1 = 0;
                PWM2 = 1;
                PWM_Sta = 2;
                break;
        case 2:
                Interrupt_Time = PWM_Cycle-(PWM1_H+PWM2_H);
                PWM1 = 0;
                PWM2 = 0;
                PWM_Sta = 0;
                break;
}
// Set Timer Interrupt Time

若是调亮度, 应该同周期也可以吧?
因为使用相同周期的PWM会比较简单
不同周期就必须分开做,
或是像"yangshichang110"
使用两个PWM之关系做处理

网友:
用这个定时器做一个基础时钟,中断频率可以设定高一些,然后软件根据这个基础时钟自己去计算频率和占空比,然后软件里面反转IO,这个多少路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