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编译软件所认为的时钟IO ,配置成普通IO

楼主(2012-09-01):
FPGA使用的是ACTEL的A3P030VQ100  ,当然编译软件也得是用ACTEL的了,

程序首先是通过了 Synlify  的编译,但是无法通过Designer的编译,

Designer会对3个IO报错,如果把这3个IO配置成芯片的时钟脚,会通过编译,

但是现在板子已经做好了,没法把这几个管脚改到时钟脚上!

怎么把编译软件所认为的时钟IO ,配置成普通IO呢?

网友:
没用过actel的,你看手册怎么说的,是不是只能用于时钟输入。手册里说的非常清楚。

网友:
看手册上的引脚定义,某些时钟管脚是否可以当普通IO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