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问题,有截图,请大家指点一二

楼主(2012-09-01):
下载了一个工程文件,里面包含了多个 .c 文件和 .H 文件,我用Keil直接打开工程文件 Project→Open project ,然后左边部分文件打个红叉

网友:
红叉 说明下载的文件夹没有那个文件   需要重新添加

网友A:
不是,你没安装keil 51的版本,但是下载的是人家的51的工程吧,你安装下keil for 51的就可以了。

网友:
  把keil装在C盘根目录把

网友:
设置一下搜索路径到你的Keil库,或许能搞定

网友:
编译后就没有问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没安装keil 51的版本,但是下载的是人家的51的工程吧,你安装下keil for 51的就可以了。 ...

谢谢3楼的朋友,原因就是没安装keil 51的版本所致,现在已经完美解决了,两个都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