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 microDB——继我的Deep Blue 飞控(视频)

楼主(2012-09-01):
这个是上学期抽空做的,纯粹是为了好玩。因为之前做过大家伙,所以程序,算法直接移植就行了。
比起以前的大家伙,改变只是重新画了PCB,加入了磁阻,去掉了气压传感器,换了MCU的型号,做了一个遥控器,学习了一点2.4G数传,24L01的用法,优化了程序。

没有太大的困难,板子也没有严重的错误,所以做这个从拿到板子到飞起来只用了10天,后来又调了一个星期,算是飞得很稳了,可以 轻易在手上起飞或者降落在手上,挺刺激的。

MCU用的是STM32F100C8系列,主频24M,比先前版本的飞控72M低了,不过算法完全地优化了一次,即使是24M姿态解算+控制算法,最长也不超过1.3ms,算法跑在400HZ,比先前版本的飞控250Hz还高。
传感器还是之前版本的几个,ADXL345 L3G4200D HMC5883L ,不过打算下一版改成MPU6050 + HMC5883L + 气压计

PCB采用0.8mm 的,为了减轻重量,效果也很明显,整个只有3g

机架采用1mm碳纤杆,在只用一颗电池的时候,基本摔不坏,后来多加了一颗电池,就经常骨折了..

电池理想采用300mah的动力锂电,重量13g左右,不过一直没买,就用两块180mah 并联,实际连续能飞6分钟,不过电压下降很严重,我有点怀疑手头这两颗电池的性能。另外,还做了电池电压检测,我设置3.6V时闪红色LED,可能设置太高了。

电机采用7*16的空心杯,在淘宝买的,连桨一套,就是有点贵。驱动采用单片机 + 拉电阻直驱mos管,mos 管是好像是sot-23封装的si2301,轻便小巧,开关频率试过1k~24k ,实际使用没有太大问题,也没有发热。

外面那一圈蓝色的LED,是用漆包线飞过去+502贴上去的。MCU刚好剩余4个IO,就在板子里接了个限流电阻,放了两个焊盘引出来了。

手柄里面只留了2个2自由度的电位器,没弄其他按键,这导致后面的调试实在是纠结,要是多做一个按键就方便了。手柄用的也是STM32 +24L01 ,没打板,直接用飞线解决了,通讯距离10多米,在整个实验室都能飞,室外有20米以上,实际在草地上测过的。

废话就不说了,看图片吧(图片是1920的,看不清楚可以 单击图片放大)

碳纤维的机架,非常轻。使用棉线和502固定,很稳而且轻便

称太烂了,称不出重量

飞控和电机,基本上占了空机的大部分重量。空机重量只有19g

飞控的重量,除去了2.4G模块。模拟数字电源分开布线,传感器的数据也比以前的稳定了很多,特别是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值。其实L3G4200D不差的

体积很小,如果没有保护罩更小了,整个可以放到嘉立创的小盒子里面

两节电池并联

自制的充电器,充电电流500ma 用的好像叫TP4056

带一颗电池时的重量

带两颗电池时的重量

左边那个是改装的手柄

低空飞行的时候

可以轻易地从手上起飞和降落在手上

在实验室充电

在草地上飞

飞起来很灵活,速度可快可慢,比大家伙还好玩

大二上学期做的大家伙

视频在这里: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Q1OTA3OTY4/v.swf

奇怪,不能发视频,大家直接在这看吧
v.youku.com/v_show/id_XNDQ1OTA3OTY4.html

网友:
貌似很好玩啊,很小巧~

网友:
可以卖给无人机公司了。

楼主:
奇怪,为啥我不能发视频?
v.youku.com/v_show/id_XNDQ1OTA3OTY4.html

网友A:
小的感觉更好~~

网友B:
牛!LZ能不能介绍一下算法?  以及详细的方案?

网友C:
不能发视频的 原因是积分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LZ能不能介绍一下算法?  以及详细的方案?

算法在之前的帖子有了,用的是四元数,核心还是一样的。另外再试双欧法计算姿态角,程序是模块化的,换其他的算法没有影响。
改动比较大的是控制算法。
控制算法对姿态角度和期望角度差做PID,再对角速度做D。
我ourdev的账号没改密码,被禁用了,以前那些帖子也不知道在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法在之前的帖子有了,用的是四元数,核心还是一样的。另外再试双欧法计算姿态角,程序是模块化的,换其 ...

应该搜索一下以前的账号名就能找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感觉更好~~

是啊,做起来成本下降了很多。
大的一摔少则几根桨 10多块,大则整个机子作废,几百块就不见了。
小的基本摔不坏,调试方便很多。缺点是电机对磁阻的影响相当大,磁阻的精度在+-2度地飘,不过对实际使用没有影响,陀螺仪的数据还是主导,虽然比起roll 和pitch 精度稍差,但是出来的精度也有+-0.5度。

以前做的大的,一套下来成本要1k+,小的这一套下来,成本只用了200RMB,传感器价格下降也是主要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搜索一下以前的账号名就能找到的吧?

只能找得到用户....找不到用户发的帖子...

网友D:
非常厉害,一直也想做个这样的玩玩,这么细的碳纤,抗蹂躏么

网友:
受不了,Cool!!!!

网友:
这个真的很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厉害,一直也想做个这样的玩玩,这么细的碳纤,抗蹂躏么

抗的,碳纤韧性好强度大。30g的话,我觉得1.5mm或者2mm直径的就没问题了。

我用1mm的,在26g的时候怎么摔都不断,但是加到33g的时候,就经常断了。

1米的1mm直径的碳纤杆只有1.2g,做这个机架只用了0.6米。

网友:
不知道哪里能有教程让新手系统的入门啊   看了一些帖子  还是一头雾水的说

网友B:
找到了LZ以前的几个帖子!  (不过没找到开源的呀。。。) 大家可以看看!
【Deep Blue】今天把Deep Blue V0.3版飞控装上四轴测试了一下,效果还好,不过炸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69161-1-1.html
【Deep Blue】四轴版首飞视频 2011.12.11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71811-1-1.html
【DEEP BLUE】最近考试太多,忙死了,抽时间为我的飞控板(Deep Blue)写了调试软件,顺便请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55409-1-1.html
历时八个月,我的“深蓝”号(双轴)飞行器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准备开始验证性试飞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7588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LZ以前的几个帖子!  (不过没找到开源的呀。。。) 大家可以看看!
【Deep Blue】今天把Deep Blue V ...

谢谢你找出来

代码在最后一个链接有,比较老了,不过核心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发视频的 原因是积分问题吧

应该吧,现在可以发了

网友E:
LZ的眼神很淡定,哈哈,开玩笑
LZ能告诉我电机和浆,电池之类的配置吗,喜欢小四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小的感觉更好~~

卧槽,猴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卧槽,猴哥...

哈哈 葱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眼神很淡定,哈哈,开玩笑
LZ能告诉我电机和浆,电池之类的配置吗,喜欢小四轴 ...

电机是7*16mm的空心杯电机,这个电机重量不低,桨是原来就配有的。来源是淘宝
我觉得如果能用6mm的电机,重量还能轻一些。
7mm的有点稍大了,3.7V下单个电机推力都能上15g.

电池建议配置成200~300mah的动力锂电池,不太重,也保证了续航时间,我现在的电池有点偏大了。但是一定要动力锂电池。
悬停的时候,电流大约能有3A,也不小了。

网友:
小伙是好小伙,这么小做到这个水平,实属不易

网友:
在解算姿态前,对陀螺仪数据用了是吗滤波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做起来成本下降了很多。
大的一摔少则几根桨 10多块,大则整个机子作废,几百块就不见了。
小的基 ...

中午看到这个帖子的,当时顿感这种体积的四轴好可爱,并且LZ采用手柄+无线数传来遥控的想法本人之前一直想做来着,看到LZ的作品很亲切。
下午构思了一下,准备等会拿碳杆打一个机体出来。
电机对磁阻的影响是恒定的吗?恒定磁场可以标定后除掉。

个人感觉这类MEMS传感器测姿应该还是加表数据为主导吧,陀螺长期迭代解算漂移极大;
只是当大机动时运动加速度污染重力加速度测量,使用陀螺解算,当机动消失时继续使用重力场测量结果解算方向余弦阵得到姿态角;
或者将陀螺迭代的姿态角与重力场、地磁场解算的姿态角进行Kalman融合,得到当前姿态信息

不知在这一测姿这一块LZ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做起来成本下降了很多。
大的一摔少则几根桨 10多块,大则整个机子作废,几百块就不见了。
小的基 ...

另外这种空心杯电机转速貌似较高,直驱的话会不会电流太大?
这种加上减速齿轮然后上低速大浆更省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午看到这个帖子的,当时顿感这种体积的四轴好可爱,并且LZ采用手柄+无线数传来遥控的想法本人之前一直 ...

加表为主或者陀螺仪为主,这个我也跟很多人交流过,各有各的说法。
我个人是赞成陀螺仪为主的,我的程序里加表计算的角度值占的比重不到0.02 陀螺仪出来的角度值占0.98

陀螺仪的数据没有用滤波,只做了平均。从实际数据上看,陀螺仪只做了2个值平均,数据基本都可信的,经过姿态算法积分后看不出影响。
最终角度的结果是要经过陀螺仪和加表的值进行一定的融合后得出的,一直在修正,不会有漂移。同时加表占的比重较小,只要不是太长时间的加速运动,最终得出的姿态角度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对角线电机之间相距不到8CM,太靠近了。
磁阻方面,我还弄得不太懂,我在不同地点标定的值差距还是挺大的。我在实验室标定的值,暑假回到家到家想演示给爸爸看的时候,就有一点问题了。
这方面我还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

我也没有用卡尔曼滤波。三个轴都是用变参赛互补滤波实现的,pitch roll参数变化在0.005-0.02之间,取决于加表的准确率,稳定率和整机的加速度值,yaw参数,则是固定的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种空心杯电机转速貌似较高,直驱的话会不会电流太大?
这种加上减速齿轮然后上低速大浆更省电些?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也是为什么悬停只有6分钟的原因。
如果能用上减速组,会有不错的升力效率

你的这张图片里面的减速组我也买了两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只是太大,我就不用了了。
这个减速组的直径,就是这个microDB的全部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哦。

网友:
飞的真稳!不错,顶了。

网友G:
哇哈哈 占不了第一页了  。。。
我是来看人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加表为主或者陀螺仪为主,这个我也跟很多人交流过,各有各的说法。
我个人是赞成陀螺仪为主的,我的程序 ...

楼主,我的也是小型四轴,请教一下,我的四轴起飞老是往一边偏,很难调回来,原因是这样的,我的四轴叶片不太好了,被摔了好多次,假设叶片是新的话不会偏,调了好久的PID,感觉怎么调都很难达到理想状态,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哈哈 占不了第一页了  。。。
我是来看人的                              ...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的也是小型四轴,请教一下,我的四轴起飞老是往一边偏,很难调回来,原因是这样的,我的四轴叶片 ...

如果I参数够大的话,歪得不是很严重也不会偏太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I参数够大的话,歪得不是很严重也不会偏太多

加大了有点抖,而且撞到了点东西很难平衡,我不太清楚你的PID是指哪个,我的这样理解的,P值是陀螺仪的变化角速度,I值是陀螺仪的变化角度(即为角速度的积分值),D值是陀螺仪的当前角速度减去上一次的角速度,比如X轴用公式表示为:PWM输出=P*speed_current_x+I*groy_x+D*(speed_x-speed_last_x);      speed_last_x=speed_current_x;

网友I:
楼主的传感器在哪家店买的呢,私密个链接啊,随便问句,你QQ多少啊

网友:
这么牛的贴 阿莫怎么没出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传感器在哪家店买的呢,私密个链接啊,随便问句,你QQ多少啊

ADXL345 L3G4200D HMC5883L

楼主用的传感器是这几个 ,有需要的话,看我签名就能找到楼主

网友:
想学习学习,留个标记,以后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ADXL345 L3G4200D HMC5883L

楼主用的传感器是这几个 ,有需要的话,看我签名就能找到楼主    ...

没见到ADXL34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大了有点抖,而且撞到了点东西很难平衡,我不太清楚你的PID是指哪个,我的这样理解的,P值是陀螺仪的变 ...

我的控制算法和你的有比较大的区别

我是计算一个飞行器姿态角度与遥控器的期望姿态角度做一个角度差。针对这个角度差做一次PID运算,角度差为P,角度差对时间的积分为I,角度差的变化速率为D,当然还需要乘上各自的系数。这样下来,就能达到非常稳定但是又比较灵活的状态了。

如果D和I比较大的话,是可以撞墙不倒的,我调试的时候经常会撞到墙壁,电机反应非常迅速,直接修正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控制算法和你的有比较大的区别

我是计算一个飞行器姿态角度与遥控器的期望姿态角度做一个角度差。针 ...

我本来也是按你这么理解的,可对那个积分项没怎么搞明白,你说你是对角度差的时间积分,这个值会不断的累加的,假设我用手把四轴扭转一定的角度,此时积分项I的值那不是一直在加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本来也是按你这么理解的,可对那个积分项没怎么搞明白,你说你是对角度差的时间积分,这个值会不断的累 ...

所以电机会更加“努力”地转回来。

网友:
口水一地

网友:
果然是小巧可爱啊。

网友J:
楼主 你的电机是靠沾上去的?  牢靠吗?  我帧打算做微型四轴。

我如果直接用PCB当成整个机架,电机的震动对传感器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你的电机是靠沾上去的?  牢靠吗?  我帧打算做微型四轴。

我如果直接用PCB当成整个机架,电机的震 ...

国外有项目是直接用PCB固定电机的,他们的也能飞得很稳定了

网友:
忘记问了,板子是自己焊接的吗?

网友K:
lz你的单个电机装上桨后用3.7v电源驱动时能否将自身托起来啊?我买的电机和桨在3.7v时连自己都带不起来,正不正常啊?

网友L:
LZ   榜样啊
LZ是学生么?
我现在大三  对四轴也很感兴趣额    买了个在玩
现在想自己做个
但是由于知识有限啊   论坛那些算法帖子啊  什么的根本看不懂
LZ可否给点指导啊
需要学点什么东西  看什么书比较好
我学的是飞行器动力专业的  对电子方面也不是很了解
求LZ指导啊

网友:
看起来很好玩

网友M:
引用 楼主:
算法在之前的帖子有了,用的是四元数,核心还是一样的。另外再试双欧法计算姿态角,程序是模块化的,换其 ...

楼主你太nb了。 能不能把关键的程序贴出来啊?!还有用的哪个型号的芯片和电机? 期待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你的单个电机装上桨后用3.7v电源驱动时能否将自身托起来啊?我买的电机和桨在3.7v时连自己都带不起来,正 ...

肯定要带的起的,也有可能是你的电池放点电流不够。

我的电机3g 左右,推力能到15g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太nb了。 能不能把关键的程序贴出来啊?!还有用的哪个型号的芯片和电机? 期待你的回复! ...

程序太长了,而且跟以前的有重复,这里就不贴了。

主要是两部分,姿态计算和控制算法。之前的帖子有核心的算法了。姿态部分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   榜样啊
LZ是学生么?
我现在大三  对四轴也很感兴趣额    买了个在玩

对,我也是大三的学生。

慢慢来吧,我也是看论坛里面的帖子学习的。多看就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吧,现在可以发了

请问LZ的螺旋桨是那里买的?? 找了半天好像没有这么小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太长了,而且跟以前的有重复,这里就不贴了。

主要是两部分,姿态计算和控制算法。之前的帖子有核心 ...

那能把程序发我邮箱吗? zypanhitsz@163.com  最近有个课程设计急着用啊! 谢谢啦

网友K:
引用 楼主:
肯定要带的起的,也有可能是你的电池放点电流不够。

我的电机3g 左右,推力能到15g ...

我用的实验室的电源都不行,电压都加到20多伏了都不行,是不是桨不太好啊。。。楼主能发个你买的电机和桨的淘宝链接给我嘛?我换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实验室的电源都不行,电压都加到20多伏了都不行,是不是桨不太好啊。。。楼主能发个你买的电机和桨 ...

直接淘宝搜“空心杯电机” 就有带桨的 有个48000RPM的,我买的是这个

网友N:
我也想买个四轴飞行器的框架玩玩,兄弟可否推荐一下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牛人啊標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想买个四轴飞行器的框架玩玩,兄弟可否推荐一下那里可以买到? ...

什么框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淘宝搜“空心杯电机” 就有带桨的 有个48000RPM的,我买的是这个

thx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框架?

就是你这个四轴飞行器的硬件啊!电机,支架这些。还有你的源码能否发给我看看呢?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什么框架?

就是你这个四轴飞行器的硬件啊!电机,支架这些。还有你的源码可否发一份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O:
哥们,你电源怎么搞的?3.7-3.3用的什么??稳压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哥们,你电源怎么搞的?3.7-3.3用的什么??稳压管吗

选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即可 我用的是xc6206
另外,最好用2.5V为芯片供电.如果电池不好,瞬间电压甚至低于3.5V,即使是低压差也比较难做到3.3V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就是你这个四轴飞行器的硬件啊!电机,支架这些。还有你的源码可否发一份给我看看,谢谢 ...

源码不行,打算做课程设计的作业,所以不能公开的。
电机是淘宝买的 7MM*16MM空心杯电机,带桨的,所以没有详细的参数了,支架是自己做的

网友:
楼主有完整原理图吗,我也想自己开始弄的

网友:
有点像 ar.done 2.0 。 那个用的cortex-a8   720P即时传输图像到手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码不行,打算做课程设计的作业,所以不能公开的。
电机是淘宝买的 7MM*16MM空心杯电机,带桨的,所以没 ...

嗯,好的,谢谢!

网友:
LZ能介绍一下调试经验吗?如何整定PID参数?

能再公布个以前大四轴的0.3还是1.0版的源码吗?记得LZ说过要开源不过实在是找不到以前的帖子了。

网友P:
对楼主的手柄做的遥控很感兴趣,楼主何不贴些资料,这个遥控是否有普遍适用性

网友:
求开源啊

网友Q:
请教楼主!  整个飞行部分的电源是怎么做的?  还有  电机驱动有什么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对楼主的手柄做的遥控很感兴趣,楼主何不贴些资料,这个遥控是否有普遍适用性 ...

这个控没有任何通用性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楼主!  整个飞行部分的电源是怎么做的?  还有  电机驱动有什么保护措施? ...

电机驱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用单片机直驱MOS管驱动的,MOS自带反向二极管。MOS管是低压管。可加光耦。
单颗电机电流不超过1A

网友:
请问楼主遥控器是怎么弄的??

网友R:
楼主的传感器都是用一条I2C总线吗?我的传感器和楼主一样,感觉I2C效率低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取数据上了,控制频率怎么达到400HZ的,能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S:
楼主能不能提供个原理图呢?那个空心杯的驱动不怎么懂啊,就是mos管那里!

网友:
牛人!!最近开始做四轴~有不会的还要向楼主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想买个四轴飞行器的框架玩玩,兄弟可否推荐一下那里可以买到? ...

你搜华科尔瓢虫配件,可以买这个机架,很小的,只是有点贵。。

网友T:
楼主~问下这个控里面是不是还要个芯片?我想用arduino做个四轴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问下这个控里面是不是还要个芯片?我想用arduino做个四轴可行不??

可行,arduino的方案有MWC飞控,可以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能不能提供个原理图呢?那个空心杯的驱动不怎么懂啊,就是mos管那里! ...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传感器都是用一条I2C总线吗?我的传感器和楼主一样,感觉I2C效率低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取数据上了, ...

L3G4200D 和 ADXL345 用的是SPI总线
HMC5883L 用的是I2C

I2C以400Kbit的速度算,每秒也能读取40KByte,实际也有20KByte以上。
如果更新率是500HZ,每次更新能取40个字节。也差不多了的。

网友:
24l01一般来说通信距离太近了

网友U:
控制程序用的是从MWC移过来的还是MK的,还是基本完全自己写的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IRLML2502应该可以吧!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U:
控制程序用的是从MWC移过来的还是MK的,还是基本完全自己写的还是????? ...

代码是自己写的

小飞机飞远了也看不到,没接触过通讯模块,所以就用简单的24L01。飞小飞机够了
现在做固定翼的,用的是CC2500 + PA 可以有上千米的距离

网友:
膜拜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改装2.4G做接收都需要学点什么?高中生,很盲目啊。昨天刚打的PCB,也要做个小四轴。可以帮发下这方面的资料么?Q547471962

网友:
太犀利了

网友:
做的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LZ以前的几个帖子!  (不过没找到开源的呀。。。) 大家可以看看!
【Deep Blue】今天把Deep Blue V ...

MARK.............

网友:
准备入手       加油!

网友V:
引用 楼主:
肯定要带的起的,也有可能是你的电池放点电流不够。

我的电机3g 左右,推力能到15g ...

你好,电机的推力你是用什么方法测的,设计之初,你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W:
楼主,这个小四轴pid 部分能共享下不?

网友X:
楼主的飞控算法是三轴分别互补滤波 还是姿态矩阵互补滤波

网友:
做这么小,非这么问。很牛逼,佩服一下

网友:
桂电的??
楼主用的应该是pitch,roll和加计互补滤波,yaw和罗盘互补滤波,加PID控制就能很稳了,做四轴要稳主要震动对加计的影响,包括布板、算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好,电机的推力你是用什么方法测的,设计之初,你有相关的资料吗?

用KT板固定电机,装上反桨,让电机反转向上吹风。螺旋桨朝上放在电子称上,调零后电机直接接上电池,称上的压力就是电机的推力

资料都是这个论坛上的帖子。翻翻08年的帖子可以学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飞控算法是三轴分别互补滤波 还是姿态矩阵互补滤波

这个小四轴用的是三轴分别互补滤波,参数在0.980~0.995之间变化,取决于几个状态值计算的结果。主要是为了减少计算量,因为这颗STM32F100只跑在24M,程序简化了不少。
72M的AHRS用的是姿态矩阵互补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这个小四轴pid 部分能共享下不?
/* 根据期望角度和实际角度计算控制输出量 */

        //比例
        pitch.output = pitch.kp * diff_angle.pitch;

        //积分
        //检测diff_angle符号的方向,如果跟上次不同,复位积分时间。
        if(diff_angle.pitch > 0 && pitch.iflag < 0)
        {
                pitch.iflag    = 1;
                pitch.integral = 0;
        }
        else if (diff_angle.pitch < 0 && pitch.iflag > 0 )
        {
                pitch.iflag    = -1;
                pitch.integral = 0;
        }

        pitch.integral += pitch.ki * diff_angle.pitch / (float)ahrs_frequency;
        //限幅
        if(pitch.integral >  pitch.imax)        pitch.integral =  pitch.imax;
        if(pitch.integral < -pitch.imax)    pitch.integral = -pitch.imax;
        //加入积分
        pitch.output += pitch.integral;

        //微分,对角速度进行D运算
        temp = pitch.kd * gyro.pitch * ahrs_frequency / 4000.f;//系统周期放大倍数 400 ;

        //微分
        temp += pitch.kd * (diff_angle.pitch - diff_angle_bef.pitch) * ahrs_frequency ;//系统周期放大倍数 400
        //记录上次的角度。
        diff_angle_bef.pitch = diff_angle.pitch;

        //加入微分。
        pitch.output += temp;

对角度差进行PID计算 ,用角速度进行负反馈

网友Y: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好还是你的那种方式好,不知道你的那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种方式好还是你的那种方式好,不知道你的那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上拉电阻是为了上电瞬间MCU管脚电平不稳定的时候,保证NMOS关断。

电池较差时,如果上电时MCU管脚都为低,会使得NMOS全部导通,四个电机全速转动,导致供电电压下降,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单片机重启,此时电机不受控制。在这种mos直驱电机的情况下,这个上拉电阻最好是有。

另外,他的这个电阻是不是有点大了?不知道他的PWM频率有多少?这颗NMOS的电容也不小的,20K的电阻可能导致MOS发热

网友:
可以再加一个无线视频传输模块,四轴端可以实时传回现场视频~~~~目前我在用凌通的IC做,支持视频实时传输,录制等功能。

网友Y:
引用 楼主:
上拉电阻是为了上电瞬间MCU管脚电平不稳定的时候,保证NMOS关断。

电池较差时,如果上电时MCU管脚都为低 ...

你意思是,电阻过大,使得电流过小,MOS管的导通延迟时间变长,使功耗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你意思是,电阻过大,使得电流过小,MOS管的导通延迟时间变长,使功耗变大吗? ...

是的,20K太小了点。不过频率很低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KT板固定电机,装上反桨,让电机反转向上吹风。螺旋桨朝上放在电子称上,调零后电机直接接上电池,称上 ...

好的,谢谢!

网友T:
引用 楼主:

你好,想请教一下怎么驱动空心杯啊,

根据你提供的图(第三页里面的),可是我按照图搭了电路,pwm给渐变的信号,电机端只有2v的电压驱不动电机。。求解决办法。。我用的是irlm2502 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种方式好还是你的那种方式好,不知道你的那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我按这个搭电路可是驱动不能啊。。电机那里只有1.几v电压。pwm我给的是渐变信号

网友:
紧跟楼主跌倒步伐。。。四轴的学习中。。。。

网友:
楼主的用户被重置了,积分和莫元太高了吧,呵呵。飞机真是完美,遥控起来手感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想请教一下怎么驱动空心杯啊,

根据你提供的图(第三页里面的),可是我按照图搭了电路,pwm给渐 ...

什么是渐变信号?
我的PWM频率是24K,占空比是0~100%

管脚应该使用推挽模式输出,PWM频率不能太高。如果是51单片机的话,上拉电阻应该改为2K或更低。

网友Z:
麻,可以加一下你的QQ吗??有一些问题很想请教你??按照你的代码我在试但是PID一直没有调好,具体能说一下调试的方法不??

网友:
还有我是做打的四轴,用的都是你的那些原件。

网友AA(2012-10-01):
楼主,咨询你一个问题,目前我在做飞控板的过程中,如果不用磁阻传感器的数据去修正的话。加速计和陀螺仪算出来的数据水平的角度有一个顺时针的微小漂移,好像是均匀按照某个方向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咨询你一个问题,目前我在做飞控板的过程中,如果不用磁阻传感器的数据去修正的话。加速计和陀螺仪算 ...

水平的时候加速度计是没办法修正Yaw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麻,可以加一下你的QQ吗??有一些问题很想请教你??按照你的代码我在试但是PID一直没有调好,具体能说一 ...

描述一下你的调试过程和飞机的状态看看?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水平的时候加速度计是没办法修正Yaw轴的

楼主,我描述的现象是正常的么?但是微型四轴的4个电机对磁阻的影响比较大,我想排除电机对磁阻的影响,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么。如果我不想使用磁阻的话,应该怎么消除水平自转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我描述的现象是正常的么?但是微型四轴的4个电机对磁阻的影响比较大,我想排除电机对磁阻的影响, ...

这是正常的,YAW轴加速度计是得不出结果,自然无法修正漂移。
方法是把量程调大,然后按公式修正一次传感器的值即可。公式在霍尼韦尔的应用手册有。

其他的方法有摄像头,GPS等。摄像头静止时可以修正,但是受光线影响很大,GPS只有运动和室外才行。这两个方式还能修正位移。
还有其他的定位手段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的,YAW轴加速度计是得不出结果,自然无法修正漂移。
方法是把量程调大,然后按公式修正一次传感 ...

楼主麻烦给我一些资料“方法是把量程调大,然后按公式修正一次传感器的值即可。公式在霍尼韦尔的应用手册有。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描述一下你的调试过程和飞机的状态看看?

现在具体是这样,用手拿着往一边倒,能明显感觉有阻碍,说明有P的作用,但是就是很难稳,不能平衡,具体是i不够还D不够,由于自己没有经验,程序是直接移的你的,你的是用来控空心杯(我看你的最大值是定义在24K),我的是用来控电调(电调好像是定义在2K),所以量程上应该有一点变化,是不是PID都应该减小很多,但是我没有参考,能不能给个参考。

网友:
        //pitch
        pitch.kp = 70;
        pitch.ki = 580;
        pitch.kd = 3;

        pitch.itimes   = 0;                        //计算计数,用于I
        pitch.integral = 0;                        //积分总数
        pitch.imax    = 90;                //积分最大值/最小
        pitch.dtimes   = 0;                        //计算计数,用于D

        //roll
        roll.kp = 70;
        roll.ki = 580;
        roll.kd = 3;

        roll.itimes   = 0;                        //计算计数,用于I
        roll.integral = 0;                        //积分总数
        roll.imax     = 90;                        //积分最大值/最小值
        roll.dtimes   = 0;                        //计算计数,用于D

        //yaw
        yaw.kp = 70;//500;
        yaw.ki = 580;//3000;
        yaw.kd = 2;

        yaw.itimes   = 0;                        //计算计数,用于I
        yaw.integral = 0;                        //积分总数
        yaw.imax     = 90;                        //积分最大值/最小值
        yaw.dtimes   = 0;                        //计算计数,用于D

        //power
        power.pid.kp = 1;

网友Z:
这个是我现在设的值,回头我拍点视频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是我现在设的值,回头我拍点视频给你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3MDA0Mjgw.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渐变信号?
我的PWM频率是24K,占空比是0~100%

问题解决了,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T:
你好,请问你的微型四轴是mwc飞控的吗?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现在我的情况是这样,左下方的3个传感器有些方向缺少数据,显示为零。
遥控器5,6通道有读数,操纵杆没有读数,并且有些通道数据会乱跳。。
程序里面的模型有时候能旋转有时候不行。。
希望能帮我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xiangce点baidu点com/u/1694804881
图片挂了。。请看上面百度空间链接里面第一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请问你的微型四轴是mwc飞控的吗?
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不好意思,我的不是MWC飞控,我对其他的飞控了解不深。。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能不能提供个原理图呢?那个空心杯的驱动不怎么懂啊,就是mos管那里! ...

这个NMOS的R9应该下拉到地。按如图上拉到VCC,NMOS上电瞬间是打开的。

网友:
厉害啊,我要好好学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这个NMOS的R9应该下拉到地。按如图上拉到VCC,NMOS上电瞬间是打开的。

不好意思。。
多谢你的提醒,电阻是应该下拉到地的

我之前那张图发错了,我按那张图打的板子也是错的,后来在板子上改过来了,但是原理图没改。

另外,我看不到图啊,百度相册里面进去是整个相册,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张。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搂住很棒呀!下学期我也要做一个!蛋疼的考研耽误很多事呀!不过话说楼主的驱动在电机两端反向并一个二极管比较保险!mos管可以用一个三极管来驱动在信号线上在传一个电阻!这样安全点!这个小东西应该用不到光哦!

网友S:
想问下楼主,你制作的这个小四轴需要用到一些什么算法,能列下么?可以方便我往这方面去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搂住很棒呀!下学期我也要做一个!蛋疼的考研耽误很多事呀!不过话说楼主的驱动在电机两端反向并一个二极 ...

很多MOS内部集成反向二极管,小MOS结电容很小可以不用三极管驱动,控制端串个电阻确实可以提高可靠性。

网友AD:
想请教LZ几个问题:

1、对pitch、roll和yaw轴分别做PID后直接用加减法线性叠加到四个电机的PWM上还是用的其他耦合方法?

2、LZ能介绍一下PID参数整定的方法吗?我只会用试凑法,无论怎么调参数都会严重震荡,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单独一个轴还好,pitch、roll一耦合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想问下楼主,你制作的这个小四轴需要用到一些什么算法,能列下么?可以方便我往这方面去查资料!! ...

姿态算法是最基础的四元数,不过我是转成欧拉角后进行控制计算的,这样会有奇异点的问题。
控制算法是PID

都是最基本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想请教LZ几个问题:

1、对pitch、roll和yaw轴分别做PID后直接用加减法线性叠加到四个电机的PWM上还是用的 ...

线性。
具体调法我也是按网上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姿态算法是最基础的四元数,不过我是转成欧拉角后进行控制计算的,这样会有奇异点的问题。
控制算法是PID ...

就只有四元素算法和电机的PID控制方法而已?!
在论坛逛,常看到有说卡尔曼滤波这种,你这个小四轴不需要么?你的小四轴飞的挺稳的

网友AE: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75887-1-1.html 看了一下里面的代码
发现有一个是fly_angle,一个是out_angle
而fly_angle是直接积分的角度, out_angle是四元数的角度
我的问题是      这两个角度是不是都表示飞行器的姿态角度?
还有的是         转动的角度转成四元数再跟原来的四元数相乘,然后再转回角度,就是姿态角了,这个过程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角度的累积?
求解惑啊

网友AA: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的,YAW轴加速度计是得不出结果,自然无法修正漂移。
方法是把量程调大,然后按公式修正一次传感 ...

再一次请求楼主给我一些资料“方法是把量程调大,然后按公式修正一次传感器的值即可。公式在霍尼韦尔的应用手册有。
”十分感谢,急需霍尼韦尔的应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E: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75887-1-1.html 看了一下里面的代码
发现有一个是fly_angle,一个是out_ang ...

out_angle是四元数计算输出的角度。
fly_angle是用MK飞控的方式积分出来的角度。
选其一即可。实际试过平飞的时候这两种都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再一次请求楼主给我一些资料“方法是把量程调大,然后按公式修正一次传感器的值即可。公式在霍尼韦尔的应 ...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楼主,资料收到,十分受用。我还想咨询一下,如果我不使用磁阻传感器的话,怎么来修正我的YAW呢。或者说应该怎么消除水平的自旋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就只有四元素算法和电机的PID控制方法而已?!
在论坛逛,常看到有说卡尔曼滤波这种,你这个小四轴不需 ...

真心只有这两个算法而已。
控制用了角度环PID,角速度环

我用了很高的传感器采样率,加速度计3200HZ 陀螺仪800HZ,都高于电机的震动频率。加速度计我是用了移动加权平均,其他的没什么了。
另外,四元数运算的过程也是个积分的过程,积分的过程本身不需要滤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资料收到,十分受用。我还想咨询一下,如果我不使用磁阻传感器的话,怎么来修正我的YAW呢。或者说 ...

摄像头或者其他手段。有持续速度的话 GPS也是可以的

网友AF:
电池看起来有点涨,快不行了吧。看了LZ以前的帖子相当NB。应该快找工作吧,估计前途无限量

网友:
牛,太牛了
一直想自己做个玩,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共享下设计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F:
电池看起来有点涨,快不行了吧。看了LZ以前的帖子相当NB。应该快找工作吧,估计前途无限量 ...

电池没问题,小电池就是这样的,并没有鼓涨的情况。
工作还没考虑....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或者其他手段。有持续速度的话 GPS也是可以的

我是用在教练车上面的,本身速度就是很慢,和人走动的速度差不多,所以GPS的信息无法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是用在教练车上面的,本身速度就是很慢,和人走动的速度差不多,所以GPS的信息无法参考。 ...

教练车用磁阻是不错的选择,文档里面有写关于这个的,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一篇了。
安装后校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练车用磁阻是不错的选择,文档里面有写关于这个的,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一篇了。
安装后校准就可以。 ...

你发给我的文章里面就有,只是增加磁阻的话成本高了很多,本来是希望有软件算法能够解决就好了。

网友:
LZ 的大学生活很充实,有前途。

网友AG:
你好,我也在做微型四轴,请问你的手柄是怎么改装的,恳请解答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你好,我也在做微型四轴,请问你的手柄是怎么改装的,恳请解答下,感激不尽!!! ...

留下电位器,其他的却掉,然后用单片机的ADC采样电位器的值,通过2.4G模块发出去

网友AH:
请问LZ这个PID是用的位置式的还是增量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请问LZ这个PID是用的位置式的还是增量式的?

位置式的

网友:
请问电机是怎么固定的啊?谢谢指教!

网友:
支持!飞控做的很平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你的电机是靠沾上去的?  牢靠吗?  我帧打算做微型四轴。

我如果直接用PCB当成整个机架,电机的震 ...

这个我也正在做,机械振动对加速度计的影响很大,一直头痛中

网友AI:
引用 楼主:
电机驱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用单片机直驱MOS管驱动的,MOS自带反向二极管。MOS管是低压管。可加光耦。
单 ...

LZ可以提供一下MOS管的型号不?我在用三极管,纹波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下电位器,其他的却掉,然后用单片机的ADC采样电位器的值,通过2.4G模块发出去 ...

跟我猜想的一样。 这样确实没有通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I:
LZ可以提供一下MOS管的型号不?我在用三极管,纹波很大

SI2302  。

网友(2012-11-01):
请教楼主
最后motor1、motor2、motor3、motor4电机输出PWM跟计算所得的pitch roll yaw throttle的关系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从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里面读取的原始值后要怎么处理呢?我使用的是MPU6050,HMC5883能调出角度了,但是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读取出的原始值不懂的要怎么处理,不知道能否指点一下么?

网友:
一个大大的MARK!

网友:
大神级别,求带做 哈哈

网友:
mark一下,希望有时间用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我想问下,电机的电源VCC是接电池的还是经过稳压管的呀?

楼主:
接电池的

网友K(2013-01-18):
引用 楼主:
选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即可 我用的是xc6206
另外,最好用2.5V为芯片供电.如果电池不好,瞬间电压甚至低于3.5 ...

楼主,你的稳压电路怎么做的啊?你用的是SOT23封装的xc6206嘛?我用你说的xc6206怎么稳不住啊?电机一开,电源就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的稳压电路怎么做的啊?你用的是SOT23封装的xc6206嘛?我用你说的xc6206怎么稳不住啊?电机一开 ...

引起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不妨把你的电机,电池,供电方式,mos管之类的信息描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起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不妨把你的电机,电池,供电方式,mos管之类的信息描述一下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6893-1-1.html,我的问题写在这个帖子里了,麻烦帮忙看看,谢谢啊

网友:
很牛逼啊,厉害啊

网友(2013-04-17):
请教一下楼主,航向怎么PID? 飞起来一直打转。

网友AJ(2013-06-14):
引用 楼主:
对角度差进行PID计算 ,用角速度进行负反馈

请教下 这几行代码:
//微分,对角速度进行D运算
        temp = pitch.kd * gyro.pitch * ahrs_frequency / 4000.f;//系统周期放大倍数 400 ;

        //微分
        temp += pitch.kd * (diff_angle.pitch - diff_angle_bef.pitch) * ahrs_frequency ;//系统周期放大倍数 400

为何要乘以 ahrs_frequency,  除以4000是为何? K,I,D你调试的范围差不多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请教下 这几行代码:
//微分,对角速度进行D运算
        temp = pitch.kd * gyro.pitch * ahrs_frequen ...

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代码了,
乘以ahrs_frequency是为了保持即是控制周期不一样,得到的效果也一样。
400是我的姿态算法周期

网友:
mark一下 很给力

网友(2013-07-26):
不错哟,正打算动手做个呢

网友:
LZ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敢问,LZ代码可否分享下下啊

网友:
新手路过,正在做四轴的飞控程序,敢问大神是否用了滤波,用的什么滤波??

网友(2013-10-01):
楼主,你的手柄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
//微分,对角速度进行D运算
temp = pitch.kd * gyro.pitch * ahrs_frequency / 4000.f;//系统周期放大倍数 400 ;
//微分
temp += pitch.kd * (diff_angle.pitch - diff_angle_bef.pitch) * ahrs_frequency ;//系统周期放大倍数 400
//记录上次的角度。
diff_angle_bef.pitch = diff_angle.pitch;
//加入微分。
pitch.output += temp;

复制代码对角度差进行PID计算 ,用角速度进行负反馈

1.如上的程式段,是不是,角度做完整的PID计算,角速度只做了D,再合并到一起再输出控制PWM吗。
2.我看到有些程式,角度的D也是用角速度的D,没有用角度D,也即没有下面的程式:
   temp += pitch.kd * (diff_angle.pitch - diff_angle_bef.pitch) * ahrs_frequency ;//系统周期放大倍数 400

3.为什么要* ahrs_frequency / 4000和* ahrs_frequency ,去掉这两个,单单调整pitch.kd不是一样的吗。前面的两个参数计算,可以说得详细一些吗。

多谢。

网友:
还有楼主,麻烦抽些时间指点一下。我这个贴子中碰到的问题,多谢。
也同时给些意见,匿名四轴的PID及程式的其它部份,有些什么不足,现在我机机,就是在匿名的套件上调试的,就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匿名四轴,调试PID,在手上可以回中,飞起来却不能回中》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018054

网友:
深深的佩服

网友:
太棒了,用碳素杆果然好方法,刚刚打了个全pcb的机架,目测会很重,下一个学习楼主用碳素杆搞

网友:
楼主请问加入的磁阻是啥?

还有pid调参有啥技巧?我在调一个轴,用手扶着,老是晃,不用手扶,直接反过来了

网友:
你是自己焊接的元件还是让厂家焊接的?

网友:
真厉害。。求更技术的算发帖啊!!

网友AK(2014-02-26):
楼主的手控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的手控的原理是什么?

读取电位器的值,然后用24L01发给飞控而已

网友AK:
引用 楼主:
读取电位器的值,然后用24L01发给飞控而已

哦!明白,就是原来手柄内部电路的信号引出来发出去就好了?楼主的飞行器的晶振怎么没有看见 ?我想用新塘M0516LDN做MCU不知道行不行,最高主频24M,一般用1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哦!明白,就是原来手柄内部电路的信号引出来发出去就好了?楼主的飞行器的晶振怎么没有看见 ?我想用新 ...

新塘的mcu我没用过 不太了解… 用内置的8m rc 震荡器 pll到24m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塘的mcu我没用过 不太了解… 用内置的8m rc 震荡器 pll到24m

哦 !这样啊 !我里面也能倍频的!我先试试看,对了楼主你的无线模块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

网友:
感觉这是见过机架最轻的小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