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初始化时候读出85摄氏度的解释。

楼主(2012-09-02):
关于DS18B20初始化时候读出85摄氏度的问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
很多人估计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不得已的情况下多读了几次,然后才开始显示。
问题就是因为,DS18B20默认是12位采样,具体时间看下表:

所以每次单片机复位后,进行如下配置:

void DS18B20_Init(void)
{
        ow_reset();        //初始化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byte(0x4e);  //写暂存器指令
        write_byte(0);        //TH值  未使用
        write_byte(0);        //TL值  未使用
        write_byte(0x1f);
        //配置寄存器 写入R1=0 R0=0 表示只用9位采样
        //这样转换时间约为100ms 加快采样转换速度
}

然后以后读温度时候,如此操作即可:
void read_temp(void)                   //获取温度get the 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a,b;
        ow_reset();                //初始化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byte(0x44);          //温度转换指令
        delay_nms(110);    //-----特别要注意这个地方。
        ow_reset();                 //初始化
        write_byte(0xcc);          //忽略ROM指令
        write_byte(0xbe);          //读暂存器指令

        a = read_byte();           //读取到的第一个字节为温度LSB
        b = read_byte();           //读取到的第2个字节为温度MSB

        a=a>>4; //不要小数点
        b=b*16;

        tempwd=a+b;
        strwd[0]=tempwd/100+48;
        strwd[1]=(tempwd%100)/10+48;
        strwd[2]=tempwd%10+48;
}
这样,保证不会读出85了。
除非当时的环境就是85摄氏度。

网友:
这个东西要欣然接受,所有的18B20读出来的的首次温度都是85.具体论坛里面有人讨论过!

你那个延时等于让他延时了一段时间在读取温度的,所以你看不到85摄氏度。

楼主:
楼上的哥们估计是没有看DS18B20的手册,你看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我的一个18B20也读的是85度,其他的都正常,不知是否是坏了呢

网友A:
网上的程序都是你抄我,我抄你,看到有的卖家的开发板一上电就是85,卖出去不让人笑死。不过你这个程序说实话也是毫无用处。既可以用定时器,也可以轮询是否转化完,至于怎么轮询datasheet上写的一清二楚。根深蒂固的山寨传统

网友:
我开发板的例程就是 上电85 18B20接触不良或不接DQ读出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程序都是你抄我,我抄你,看到有的卖家的开发板一上电就是85,卖出去不让人笑死。不过你这个程序说实 ...

呵呵,希望你看明白程序和DATASHEET之后,就明白我这个程序有没有用了。
至少我通过延时,保证他已经转换完成了。即使在上电第一次读取,
也是正常的,不是有的程序,一上电,读出一个初始化值85。
估计很多人没有自己亲自看DATASHEET,也没有亲自测试过程序,
对于这种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LZ的解释应该是对的,默认是12位精度的

网友:
我看能不能改到汇编程序里面去,记号

网友:
嗯嗯,楼主思维不错!

网友B:
今天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我来也帮助一下别人

//复位DS18B20,并检测设备是否存在
void DS18B20_Reset()
{
    BYTE DN=0;
    BYTE CCY = 1;
    BYTE TR = app_real.Temp_Data[0] & 0xF0;
    while (CCY)
    {
        DQ = 0;                                             //送出低电平复位信号
        DelayXus(240);                                      //延时至少480us
        DelayXus(240);
        DQ = 1;                                             //释放数据线
        DelayXus(60);                                       //等待60us
        CCY = DQ;                                           //检测存在脉冲
        if(!CCY){
                if(TR)                                               //如果上次是DS18B20 ERR 后来又插入DS18B20
          mark.SYS_PWR_Start=0x0;               //放弃恢复后的第一次转换
          app_real.Temp_Data[0] &= 0x0F;
        }
        DelayXus(240);                                      //等待设备释放数据线
        DelayXus(180);
        if(DN++>128){                                       //只检测128次,若不加此判断,如果未接DS18B20,则程序会死循环于此
                app_real.Temp_Data[0] |= 0x10;  //DS18B20 ERR
                CCY=0;
        }
    }
}

注意  (DN++>128)  只检测N多次啊  否则在没有插入DS18B20传感器 或者传感器失效的情况  系统别的外设 别想工作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我来也帮助一下别人

//复位DS18B20,并检测设备是否存在

是用寄生电源的吧?不然就不用延时那么长时间了

网友A:
我是说你的执行效率啊,100ms卡在哪里等转换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的执行效率啊,100ms卡在哪里等转换结果

呵呵,这个只是一个抛砖引玉。
因为给别人写了一个18B20显示,没有多任务。
就是1秒采集一次数据,所以也就没有多想了。

具体应用,可以用定里器,或者您说的查询是不是转换完成。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上以前讨论过几种解决方法的

网友:
奇怪,我怎么上来读的就是对的?
没碰到过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