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平衡车 M2560(主控)+mpu6050(陀螺仪+加速度)+24l01 2.4G摇控+..

楼主(2012-09-02):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Q1ODQzMTU2/v.swf

arduino 2560(主控)+mpu6050(陀螺仪+加速度)+24l01  2.4G摇控+l298n
原卡耳漫滤波 PD会合控制,改成了低通滤波会合 PID控制,效果也很好
没有限速,会越跑越快,大范围不会修正..先使用手动摇控修正
.慢慢折腾迟点加代码或码盘修正?

原原卡耳漫PD会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987-1-2.html

相关资料
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1420-1-1.html

楼主:
PID控制反应还是狠快的

网友:
顶贴一下 过一段时间我也用arduino做一下 目前本人还是小白

楼主:
相关资料及制作过程:
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1420-1-1.html

网友:
不错  刚刚搞6050这个芯片、、刚好参考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技术性记号

网友(2012-11-16):
你好,我菜鸟,请多指教。6050采集出来的数据经过互补滤波后,数据怎么用。怎样和电机PWM集合起来,我目前的电机速度闭环做完了,是不是还要形成一个角度闭环,怎么实现呢

网友:
LZ的电机没有编码器,速度闭环是用PWM乘以一个系数高的的吗?

楼主:
用的是互补滤波PID控制,  PWM没有乘系数   只是手动快速打摇控器控制速度, 不然会越跑越快直到摔倒
PWM输出最大为255  应该可以缩少PWM输出范围就能控制速度了吧。。。(比如最大输出PWM155 或分级..)

网友(2012-12-17):
这么稳定啊,摇都不摇,我们做的摇得厉害

网友(2013-01-27):
不错啊。电机用的哪一种?扭矩如何啊?

网友(2013-05-15):
楼主,请问如果将主控换成arduino uno r3,那么代码要怎么修改呢?麻烦指导下哈,谢啦!

网友(2013-07-31):
同问 Arduino R3可以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