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捕捉功能做红外解码的问题

楼主(2012-09-02):
为什么一上电,捕捉中断就不断的发生中断,把红外接收头拔出来,又不会发生,是不是干扰的问题,用的是哪种没有带铁壳的红外接收头,电压是3.3v.128的片子,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手机上的,无法贴代码。

网友:
是干扰问题。环境中有很多红外光,引起干扰。可用示波器来观察单片机的采集引脚。确定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啊,如果是干扰,在中断里,要不要,用延时来处理一下

网友:
我用的stm32和金属壳的接收器.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可能是这个接收头不行吧?放在那里中断的次数会慢点,用手去挡,反而更快了,找不到怎么原因。拿出去又没事,

楼主:
问题 可能是,我用台式机的USB口控用没有,用20M的示波器又看不到什么。可能是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干扰,也有可能的做的板子的布线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