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plifypro 201203 版一直破解不了,高手留步!

楼主(2012-09-02):
如题,
License checkout unsuccessful:   synplifypro
Checkout failed - synplifypro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synplifypro
License path:  E:\FPGA_Tools\FPGA_Synplify\Synplify_crack\synplify_2.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234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下?

eetop就有

网友B:
坛子里面就是互帮互助, 传一个文件应该能用上

顺便问一下,synplify里面怎么配置管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面就是互帮互助, 传一个文件应该能用上

顺便问一下,synplify里面怎么配置管脚啊? ...

这个版本的破解方法我有,在选在编译软件的时候最高只能到Quartus II 8.1   我用的12.0,所以想下个 synplifypro 201203 这个版本也不知道支不支持 12.0 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的破解方法我有,在选在编译软件的时候最高只能到Quartus II 8.1   我用的12.0,所以想下个 synp ...

我只在  syplify962   上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在  syplify962   上用过

哦,你用的是Altera 还是Xilinx 的片子?QuartusII 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你用的是Altera 还是Xilinx 的片子?QuartusII 用的是哪个版本?

我现在用的是 Actel 的, syplify不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 Actel 的, syplify不熟啊

Libero自带synplif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bero自带synplify的

对啊,Libero自带的 synplify。

怎么把  时钟脚配置到普通IO上呢, 直接配置的话  软件会报错,  需要在哪里先设置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