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_swdice122_v2在xp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9-02):
端口无法获取COM口,哪位朋友有解决方法??

网友:
没装驱动吗?驱动信息都没看到。

楼主:
可是显示已经安装上了呀,但是却没有指明那个COM口

网友:
你选择COM3试试,一般也可以自动搜索的,但是你指定了COM3后连接速度就快一些。

楼主:
无法找到COM口啊,更没选择了,阿莫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你在官网下载固件把它升级成JTAGICE mkii就没有COM的问题。

楼主:
没找到固件啊!你能给我发一个吗?谢谢了,我现在连下载都下载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固件啊!你能给我发一个吗?谢谢了,我现在连下载都下载不了了 ...

在官网:
http://www.mcugreen.com/?page_id=4431#
下载。谢谢。

楼主:
在别人的电脑上可以用,但是我的电脑就不行,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