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主板中为什么IO口采用隔离输入

楼主(2012-09-02):
经常看到游戏用的控制板上面很多同向或者方向驱动芯片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输出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输入接到单片机前也接了一个逻辑芯片。不是很理解  如果考虑保护的话  单片机输入电阻很大  中间串个大电阻也能起到保护作用啊?

另:求一些常用的5V输入 3.3V输出 或者3.3V输入和输出的芯片

网友:
逻辑芯片是施密特的吗?

楼主:
不知道额。。。

网友:
不就是245咯,或者光耦咯,没啥东西

网友(2014-09-11):
缓存信号吧,有些是跟维修有关。坏也是坏逻辑芯片。

网友:
一搬来说会外接很长的线,例如按键,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有可能用电击,RF干扰等方式故意让机器死机或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