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磁平衡车大家选择16位还是32位处理器?都有谁用了操...

楼主(2012-09-02):
做电磁平衡车大家选择16位还是32位处理器?都有谁用了操做系统的?

楼主:
大家都来讨论讨论,准备第八届呢

网友A:
我们学校16位和32位的都是裸奔的     赛区的成绩是两辆车几乎是一个状态  没有发挥出32位的优势   32位的快了一点进了国赛
我们这的情况是这样的   32位的芯片由于是第一次用  为了进度  底层的寄存器配置都是老师和研究生做的  我们只管使用他  就导致了我们对单片机不熟悉  加上CW10.1非常难用   X丘的JTAG也很扯淡   后来才知道可以用IAR  因为当时目光短浅 什么都听老师的  也因为时间太紧想不了这么多
所以国赛是用的16位上场的

网友B:
应当选用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学校16位和32位的都是裸奔的     赛区的成绩是两辆车几乎是一个状态  没有发挥出32位的优势   32位的快 ...

那你觉得如何才能发挥出32位的优势,优势会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选用32位

32的裸奔和操作系统哪个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