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买了一批stm32f105,发现PA2和VDD2短路。

楼主(2012-09-02):
手工焊了一片,用放大镜观察,没有短路。因为引脚比较密,还是不放心,于是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发现PA2和VDD2短路。,把芯片拆下来,再测,发现PA2和VDD2依然短路。然后随机测了几片未焊接的新片,发现PA2和VDD2都是短路的。。。。郁闷之极。。。。。。

网友:
怎么可能,弄错了吧?

网友:
如果没有弄错,批量的应该能退货吧.

楼主:
人老眼花,还真是弄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老眼花,还真是弄错了。

贵庚多少?

网友:
我猜是引脚顺序查错了, 1脚查错..

网友(2013-05-10):
估计是把大圆点当成1脚标记了,现在都流行小圆点

网友:
路过,开心一下

网友:
估计转了90度,量的是VDD1与VDD3

网友A(2017-01-17):
都怪大圆点和小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怪大圆点和小圆点

圆点表示他很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