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vfd资料

楼主(2012-09-02):
得到一片vfd  在网上没能找到其资料   故传上图片  看那位有它的使用资料  谢谢帮忙

网友:
根据背面的走线图案可以分析出引脚和笔划的关系。
灯丝可以通一个低直流电压,缓慢上升直到灯丝在黑暗中微红,这个电压就借灯丝。
高压估计30~50V吧,动态扫描。

网友:
灯丝用交流避免亮度不均,笔划同意楼上

楼主:
將vfd的pcb板描出了綫路圖   請幫忙找找  這款MN158418 IC的資料  我在網上搜不到   或用那款IC能替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