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懂得示波器如何测量1A以内的小电流?

楼主(2012-09-02):
我有个普源的示波器ds1052e型号,想测量一个第三方系统里的电流,大小在1A以内,请问如何去测量?
(网上搜一下,发现电流探头要好几千,已排除此方法)

网友:
原电源回路里串采样电阻(比如50毫欧), 然后用示波器控头测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就行了. 1A*50毫欧= 50mV.

网友:
串个电阻测电压。
用电流表。

网友:
除了以上可以买个电流表笔,很贵!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示波器测电流? 即便是串个电阻测电压,准确度也不如一个万用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示波器测电流? 即便是串个电阻测电压,准确度也不如一个万用表吧… ...

万用表也是串电阻测电流,除非你用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示波器测电流? 即便是串个电阻测电压,准确度也不如一个万用表吧… ...

因为需要测试一个直流电机启动、中途堵转等等情况的电流大小

网友:
自己用电路转换成对地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需要测试一个直流电机启动、中途堵转等等情况的电流大小

不看电流波形串个万用表就行了吧.

网友:
简易的办法,串个小电阻测电压。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需要测试一个直流电机启动、中途堵转等等情况的电流大小

串个1欧 5W 的水泥电阻

网友:
这个显然是想看电流波形,串联一个无感小感的电阻就好,比如金属膜的1欧2W3W的就好,不要用绕线的,电感太大了,水泥的好象里面的也是绕线的吧?

网友:
水泥电阻不是线绕的

网友B:
以前都用万用表测电流
用示波器测要准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都用万用表测电流
用示波器测要准确些???

估计不是要准确,是要看电流动态变化。

网友:
2楼的方法挺好。只要你能保证电阻的精度即可保证测量的精度!

网友:
对于想详细了解电流变化情况的测试,比如某设备启动瞬间可能会有多个周期信号甚至无序变化的信号,周期很小,普通万用表的采样能力太低太低了,会丢掉很多变化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