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液晶屏会有微微的闪动

楼主(2012-09-02):
12864液晶屏显示时,为什么会闪动呢。频闪?哪里的问题呢?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还是可以察觉到。

网友:
背光闪还是像素点闪啊?背光的话应该是电压不稳,像素点闪的话估计和刷新频率有关了。
刷新频率太快的话是会闪的。
以上不包括所有情况,楼下继续说说别的可能吧。

网友:
你要是用绘图模式,那就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了,因为我也遇到过

网友A:
闪烁很可能是你绘图的方法不对,可能是你画完一幅图之后,全部清屏,然后再重新绘制,这样相当于两帧之间插入了一帧空白帧。这样就会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烁很可能是你绘图的方法不对,可能是你画完一幅图之后,全部清屏,然后再重新绘制,这样相当于两帧之间插 ...

谢谢你啊。能不能教教我怎样显示图片啊?我就能显示汉字啥的。那个绘图的功能怎么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