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STM32的飞控板

楼主(2012-09-02):
一个很老的组合:STM32+L3g4200D+ADXL345+HMC5883
PCB自动布线后的3D VIEW:

原理图:

图片点击放大后可看清
我刚接触STM32,不知我的IO配置有问题没,我特别害怕到时候软件无法实现对硬件的操作,希望高手赐教,给点意见

楼主(2012-12-14):
最近又把原理图更新了一下,重新手动布线,又加上了BMP085
原理图

楼主(2012-09-02):
程序下载用串口
把所有中断全放在了PORTA上,并且从PA15开始倒着往下排

网友:
i2c的设备接stm32的i2c管脚,我的板子接stm32硬件i2c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用自动布线,软件有些地方弄得太差

网友:
看不到图,最好先数一下要用哪些模块,对应哪些IO口,然后有针对性的布线

楼主:
过两天还要手动布线的。但布线前我的必须保证到时候软件能实现功能,否则就太浪费了(焊接时要做钢网的)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不过不是自己画的板子,传感器已经买回来了。用IIC读数据没问题 ,下一步做平衡控制。

楼主:
不错,挺好的,楼上多交流啊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网友:
   自己玩玩也好

网友A:
另外我觉得焊这些元件不需要钢网,就一根针就OK了,我现在焊接成功率已经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觉得焊这些元件不需要钢网,就一根针就OK了,我现在焊接成功率已经100%。 ...

哥们是用针将焊胶涂在焊盘上吧?感觉有点小启发···

网友:
一看就是菜鸟花的板子。。。诶

楼主:
,呵呵,那是自动布线···
你叫我菜鸟,小弟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还自动布线还上钢网,起码是硬件菜鸟。你还真别说不服。
菜鸟最好把所有IO都搞个test点,到时割线飞 ...

是啊,就怕错,所以开始想手工做一版,保证没有硬伤,在规划软件,等软件有初步框架了再做PCB。

网友C:
stm32的焊接可以直接用刀型烙铁啊!四边一刮就焊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的焊接可以直接用刀型烙铁啊!四边一刮就焊上去了!

单片机好焊接,传感器是LGA封装的,不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能把你的资料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qxthuahang@hot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能否给我一份:yangi0101@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能否给我也发一份? zypanhitsz@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signsmile@163.com   麻烦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
总是纠结于焊接……拿到外面去焊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您好。刚刚接触这些。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万分感谢!cuizheng_2004@163.com

楼主(2012-10-05):
手动布线后的板子

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哥们,也发我一份吧,开始写软件了
邮箱:zhenglidianqi@foxmail.com

网友D:
我也想做!不过我打算用stm32+mpu60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前辈能否发给小弟一份? 不胜感激!!xxd_9980#163.com(#换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我也打算做一个,可否借你的参考参考!免得我浪费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wangjinchang.wang@gmail.com

网友E:
开钢网啊,一看就知道是有钱淫,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钢网啊,一看就知道是有钱淫,哈哈

刚工作,穷的很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工作,穷的很啊

那你为神马要开钢网呢?难道是准备商业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为神马要开钢网呢?难道是准备商业化?

怕焊坏,看到有位大侠指点用一根针去焊接,敝人豁然开朗。虽然有刀头烙铁,但感觉用锡泥+风枪的效果会很棒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怕焊坏,看到有位大侠指点用一根针去焊接,敝人豁然开朗。虽然有刀头烙铁,但感觉用锡泥+风枪的效果会很 ...

这几个芯片都是好焊的,虽然有BGA焊台,但是焊这些加速度陀螺仪磁阻传感器,我一直都是刀头电烙铁+热风枪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个芯片都是好焊的,虽然有BGA焊台,但是焊这些加速度陀螺仪磁阻传感器,我一直都是刀头电烙铁+热风枪 ...

谢谢兄弟指点·····
看来不用买锡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可以给发一份吗,谢谢了,1258346946@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做!不过我打算用stm32+mpu6050

我也想做的,mpu6050买的是模块 ,主控板还没做呢 ,有空交流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给我发一个吧!准备做个大的,十分感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给发一份吗,谢谢了,

发在这里共享下多好,我敢肯定有很多人感兴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在这里共享下多好,我敢肯定有很多人感兴趣的~

亲  找到组织了没 ??

网友:
新手,求指导

楼主:
我总感觉做姿态控制的用途不局限于四轴,所以要亲自做一次。如果谁愿意共同开发,我可以做完板子后与大家分享

网友:
不要自动布线  另外求共享原理图啊

网友:
fresh24@163.com
跪求一份飞控源码

网友(2012-11-11):
引用 网友A:
STM32+L3g4200D+ADXL345  我做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供电路图,也可以考虑提供全套源代码。 ...

我近段时间想做一个,可以发一份给我吗,谢谢,邮箱是578553882@qq.com

楼主(2012-12-13):
引用 网友H:
没有后文了!

重新布线了,引脚定义也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