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公司/型号NE5532运放性能的疑问

楼主(2012-09-03):
1、NE5532最早生产的那个公司被飞利浦收购了,那被称为“运放之皇”的NE5532是指的现在飞利浦公司的NE5532吗?
2、俺在淘宝上看到的 大S NE5532,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有人来讲一下吗?
3、还有TI的NE5532 卖的最便宜了,那这些NE5532之间的性能差异是怎么样的?
谢谢!~~

网友:
作为功放前级没有看出和听出区别。

网友:
那这些NE5532之间的性能差异是怎么样的?

their "性能差异" exists so that fools can be parted from their cash.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the use of "military spec" or "metal can" packaged opamps, to just name a few.

网友:
炒作成份区多吧。

5532好多年前的东西了。当年炒得比较历害。据说是大S的最好。

网友A:
炒作成份区多吧。

absolutely. NE5532 is an excellent audio opamp. while old, it can deliver performance far beyond what any real person can hear, if properly used.

网友:
NJM 5532DD(njr/jrc) , NE5532AP(ti) , NE5532AN(ph) 是比较好的。

不为什么,看价格就知道。

网友A:
看价格就知道。

by that, my 1984 Compaq Portable (IBM PC-compatible), sold for $3K then (about $15K in today's dollar, adjusted for inflation), would be 15x better than my Mac Air ($1k each, in today's dollar).

judging quality by price is reserved exclusively for the fools.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solutely. NE5532 is an excellent audio opamp. while old, it can deliver performance far beyond w ...

确实是这样的,运放之皇也不是浪得虚名。
我说的炒作成份区多,是指不同厂家的5532之间炒作。同样型号,不同厂家,价格相差数倍至十数倍。

网友:
应该在参数上能看出来的
基本性能应该没差别,细微的地方可能主要是噪声,NE5532本身是低噪声的放大器,不同厂家做的噪声性能肯定不同,这个是反馈解决不了的

网友:
看参数有时不可靠。音响主要还是靠听,器件还得老化或叫煲机!!!“运放之皇”言过其实,主要还是价格低。

网友:
神话的东西!!!!

网友:
主要还是价格低。

it is cheap because it is massively produced.

economy of scale, baby.

网友B:
记得还在学校时就推出了NE5532,那时说运放之皇,一点也不假,九几年的时候一个要卖到10元左右,当时也买了几个,对比当时比较普遍用的4558音质是好了很多,
可是后来买的NE5532就不行了(当时还特意调换仔细听过,没测过,条件有限),字体也不一样,应该这几个运放还在我自己做的功放那装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y that, my 1984 Compaq Portable (IBM PC-compatible), sold for $3K then (about $15K in today's dol ...

你的Mac air 这么便宜,我们这里有10000人民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还在学校时就推出了NE5532,那时说运放之皇,一点也不假,九几年的时候一个要卖到10元左右,当时也买了几个 ...

我猜你后来买的就是4558之流重新印字的。哈哈。

网友:
原来用5532做有源滤波电路,仅仅换5532其余的不便,大S的明显比TI的 截止频率点要更接近理论参数。通过同一台网络特性分析仪观察的。 也不排除学校买来的TI的5532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你后来买的就是4558之流重新印字的。哈哈。

以前也没多想,现在觉得绝对应该是这样的了

网友:
大S的5532确实不错,但现在是OPA627,OPA2604、2132、2134的天下了,特别是OPA627,大爱啊

网友:
我们这里有10000人民币

the base model is $1.3K. x 6.x = 9k+ rmb ~= your 10000人民币.

a good machine for ki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