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GPS模块怎么外围电路接线啊?新手不懂

楼主(2012-09-03):
这个是原理图,还有资料文档,问题是它的外围有很多引脚,我搞不懂哪些是要用的,哪些是不要用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天线的50Ω阻抗怎么搞出来 ?

网友:
晕,原理tu国不是给你都画出来了吗,对应国内型号就叫XX1722的,1722是长宽的大小了,如果你被动接收数据,RX都中以不接的。你没规格书吗?15、16就是供电脚, 这两个脚一定要有电模块才工作,25脚是给天线供电用的,如果你是无源天线,这个脚不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