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实验可崩溃,8*8点阵到底是共阴共阳?

楼主(2012-09-03):
把8*8线序整理了。左边8个引出点为行选,低电平,右边8个引出点为列选(数据口),高电平,用万用表(红接右8个点,黑接左8个点)可点亮所有的点,所以我在点阵管铭牌上画了个“- +”,现在我用51的P1口作行选,595的输出做数据口,程序如下:
#define Led_Line  P1             //段选口
                 :
                 :
        while(1)
        {
                Led_Line=0x02;
                        HC595_LAT=0;
                                write595(0x82);
                        HC595_LAT=1;
                        Delayms(20000);
              }
为何正好和预计的相反啊?按我的预计,行选为02,低电平选中,应该是从上到下第二行不选,其它的全选中,而事实正好相反,第二行选中了!再看数据口,我输出是82,高电平点亮,应该是第最左边亮,右二位亮,而这又是相反!!!看官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特意量了一下电压,P1.1为2V,其余全为0V,正好P1口边上还接有上拉发光二极管,输出低电平点亮,按正常的话,P1.1不亮其余全亮,可这时候P1.1也亮了,8成是把本该输出高电平的P1.1给拉低了。这时我拔掉51板与点阵屏,再量P1.1,升到4V了乖,,,,,,如何解释这样现象啊?

网友A:
楼主的程序输出就是图片中的结果.

网友B:
谁告诉你哪一排全是行 哪一排全是列啊  拿万用表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程序输出就是图片中的结果.

我知道就是这结果,问题是这个结果要和我所预计中的想吻合。。。。要能够解释得过去。。。。。有一些问题我解释不过去,很纠结,所以我就发了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哪一排全是行 哪一排全是列啊  拿万用表测测

你应该是没看出来这个问题表述的啥意思。。

网友:
买的时候为啥不问清楚呢?

网友A:
行和列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和列换下试试

呵呵,不用换了,这个结果本就是“正确”的结果,只不过是我没弄明白,现在我解释如下:

第一段有交待,“。。。。。。用万用表(红接右8个点,黑接左8个点)可点亮所有的点,。。。。”用的指针万用表,所以左8个点为正,右8个点为负。这样程序和结果就能解释清楚了。

楼主:
所以这是一个共阳的点阵管。

网友C:
是共阴共阳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共阴共阳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啦

说的就是啊~~~~~~~~~~~~~~~~

网友D:
转90°你也可以认为是共阴
,因此点阵模块我认为无所谓共阴,共阳之说。

网友:
8*8哪来共阳共阴? 只有8*8双色或RGB有此说 所谓“共阳”转过来就是共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90°你也可以认为是共阴
,因此点阵模块我认为无所谓共阴,共阳之说。

同意你的这种说法,我也发过类似的这种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4512-1-1.html

网友E:
这个可以看型号啊,一般后面字母是K的是共阳的。其实,逐行或逐列扫描会有很大缺陷,亮度不均,亮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看型号啊,一般后面字母是K的是共阳的。其实,逐行或逐列扫描会有很大缺陷,亮度不均,亮度低。。 ...

楼上威武,我现在只会逐行逐列扫描,要不这样,那该如何扫?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威武,我现在只会逐行逐列扫描,要不这样,那该如何扫?请指点。

也许是受教程的影响,先入为主,我刚玩点阵时也是逐行列扫描,结果吧硬件弄的很复杂。这种扫描方法确定很多。亮度不均,,亮度不高,易重影,甚至可能烧坏单片机-如果是io直接驱动。人眼的缺陷,逐点扫描完全胜任。而且还能实现字符的上下,左右移动。如果是将单片机引脚直接焊在点阵引脚上,要-sbit        DY_LED1_H1        =P4 ^ 7-;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把io设置为强推模式。。。说不完。。直接上我的1608程序,很大,自己找有需要的(资料来之网络,有改动,仅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