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波形并用符号指示??

楼主(2012-09-03):
将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三种信号输入,能够自动识别波形并用符号指示,这要怎么样才能实现?需要用到什么芯片和电路,我实现想不出,望大家帮忙。

网友A:
用带ADC的单片机,写个FFT程序,就能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ADC的单片机,写个FFT程序,就能识别了.

我用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再经过 模数转变,这样能够识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再经过 模数转变,这样能够识别吗??

关于FFT,可在坛内搜索
貌似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检测信号过0点(或幅值的中点处)附近的电压差(或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FFT,可在坛内搜索
貌似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检测信号过0点(或幅值的中点处)附近的电压差(或斜 ...

我原本也想这样子做:就是取一条基准线,然后再通过判断他的占空比来识别波形。
问题在于:ad采集的速度太快,没办法做到!那你的方案是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本也想这样子做:就是取一条基准线,然后再通过判断他的占空比来识别波形。
问题在于:ad采集的速度 ...

ad采集的速度太快?
信号的频率有多高?
我说的方案是用FFT算出功率谱来做判断,太复杂了,还是不要用这个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集的速度太快?
信号的频率有多高?
我说的方案是用FFT算出功率谱来做判断,太复杂了,还是不要用这个得 ...

200kHz,这样这一条线不是不好确定吗?
如果确定出来之后,还要用符号指示,来标明这个是什么波形,这个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kHz,这样这一条线不是不好确定吗?
如果确定出来之后,还要用符号指示,来标明这个是什么波形,这个 ...

频率有点高,若用单片机内部ADC,恐怕只能用STM32单片机,可以达到1Mhz的采样率.
若用外部高速ADC,普通51单片机也可以达到较高的采样率.
这两种方法会稍微增加成本.
减小成本的办法就是,用模拟电路(如微分电路\比较器)将信号处理一下,
比较器用于检测过0点,微分电路用于检测波形的跳变沿,根据跳变沿与过0点的相对位置可判定波形的种类.
有了单片机,可通过串口向电脑发数据,或配合液晶显示器(如1602),"用符号指示"自然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有点高,若用单片机内部ADC,恐怕只能用STM32单片机,可以达到1Mhz的采样率.
若用外部高速ADC,普通51单 ...

比较器和微积分要用哪种类型的的芯片?这样电路之后,写单片机程序会不会很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器和微积分要用哪种类型的的芯片?这样电路之后,写单片机程序会不会很难? ...

只要反应够快都可以,比较器和微积分都可以用TL062。
程序难不难就看个人的功力了。

楼主:
这种芯片,我这边没有!我先用AD来采样,看看能不能识别出来?

网友B:
求斜率试试

网友C:
如果三种波形Vp-p相同,则可用二极管整流后经RC低通,得到平均电压,方波最高,正弦次之,三角波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斜率试试

这个不好确定吧!
斜率的确定需要两个点,可能出现你要确定的点没办法捕捉住,这样不就没办法测出准确的值?
还是有其他的思路?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反应够快都可以,比较器和微积分都可以用TL062。
程序难不难就看个人的功力了。 ...

请问有没有连接微积分和比较器的电路或者参考资料?能传一份上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三种波形Vp-p相同,则可用二极管整流后经RC低通,得到平均电压,方波最高,正弦次之,三角波最低。 ...

但是我的频率挺高,200k,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测量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连接微积分和比较器的电路或者参考资料?能传一份上来吗?

我这没有,网上有,百度
上面我说错了,不是“微积分”,是“微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三种波形Vp-p相同,则可用二极管整流后经RC低通,得到平均电压,方波最高,正弦次之,三角波最低。 ...

牛仔个现身   这是个好办法   如果Vpp 相同   这是一个有效值的计算方法   也可以用专门的计量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确定吧!
斜率的确定需要两个点,可能出现你要确定的点没办法捕捉住,这样不就没办法测出准确的 ...

我是觉得   测量斜率的变化速度   既是求导    即采样数据的 增量的变化范围

单周期内同样密度的采样数据   增量计算肯定要比FFT简单很多    如果数据不足以做增量计算   那更不足以做FFT

斜率计算要辅助一些 “不可导” 的判断

一个想法而已  需要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觉得   测量斜率的变化速度   既是求导    即采样数据的 增量的变化范围

单周期内同样密度的采样数 ...

如此可能得不到比较准确的结果,而且难度也还是挺大!
这样对电路的要求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仔个现身   这是个好办法   如果Vpp 相同   这是一个有效值的计算方法   也可以用专门的计量芯片 ...

这个我尝试了,但一直没办法得到波形,而且数值也一直不对,我找不到原因!
是不是我操作示波器的方法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