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谁使用过RS9110-N-11-22这个WIFI模组的吗?

楼主(2012-09-03):
  RT,最近在调试这个WIFI模组时,使用的是官方的 example code 但是始终拿不到模组的数据准备信号(start Token),发送数据回来的响应都是成功的,证明模组拿到了HOST的命令啊,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数据准备,不知坛里有没有使用过这个系列的模组,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电路,检查 HAL层 是否编写正确,可以尝试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路,检查 HAL层 是否编写正确,可以尝试重刷固件

谢谢关注,这个模块可以有SPI和UART两个接口,使用UART的时候是正常的,能够scan,但是SPI就不行,换新的模块也不行。code我只是修改底层的 spi 驱动而已

网友B(2012-12-07):
我也想用这个wifi模块,但是不知道好不好调啊,没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用这个wifi模块,但是不知道好不好调啊,没有例程。。。

例程有啊!就网上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程有啊!就网上很多...

我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2013-01-12):
啊,我也遇到了问题,不过在bootloader时返回就不对了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结帖发个调试心得吧。
我现在也用这个模块,我用的是LWIP,现在LWIP能收到数据,但是发送有点问题。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C:
哥们,你的弄完没有,我快弄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的弄完没有,我快弄完了。

嗯  早都可以驱动了哈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早都可以驱动了哈 呵呵

恭喜恭喜恭喜

网友(2013-03-07):
刚开始用这个模块的新手路过

网友:
这个模块价格几何啊?

网友(2015-12-03):
楼主驱动示例代码哪里下载到的!能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