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PDR_ON引脚怎么连接

楼主(2012-09-03):
看了几个开发板的原理图,发现这个PDR_ON引脚有接3V3也有接GND的(不是为了和F1系列的兼容),不知道这个PDR_ON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疑问,照STM32F4O7 DISCOVERY的原理图画,用两个电阻来选择,暂时先这样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疑问,照STM32F4O7 DISCOVERY的原理图画,用两个电阻来选择,暂时先这样用着。 ...

407的100脚封装没有这个PDR_ON,就是VSS

网友A:
STM32F4O7 DISCOVERY的原理图上是这样的,手册上也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7的100脚封装没有这个PDR_ON,就是VSS

F407-100pin有PDR_ON这个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4O7 DISCOVERY的原理图上是这样的,手册上也说的不是很清楚。

在F407的寄存器手册(RM0090)中搜索一下"PDR_ON",就明白它是干嘛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07-100pin有PDR_ON这个腿.

呵呵,我看那个引脚分布图确实99PIN是PDR_ON,然后往后看那个所有封装的表格LQFP100这个封装的99脚就是VSS,根本不是PDR_ON.还有LQFP100的F4与F1兼容那个图,你在看看。

网友C:
我也被坑了,LQFP100的99 pin就是VSS,根本不是PDR_ON.我把99 pin接3.3V
60块扳子全短路,花了一上午终于发现就是因为把99 pin接3.3V引起的短路。我幸亏用的是0hmo的电阻接的地还能改。太坑爹了。在网上搜了搜终于发现了ST的勘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被坑了,LQFP100的99 pin就是VSS,根本不是PDR_ON.我把99 pin接3.3V
60块扳子全短路,花了一上午终于发现 ...

晒一下用STM32F407做的界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5722-1-1.html

楼主做的STM32F407的板子的99 脚接的就是VCC,这与DISCOVERY的解法不同,但我还是采样了后者的接法。

网友:
你好  请问你有STM32f407的引脚图没,我想自己做一张板子 可以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我的邮箱462389314@qq.com

网友D:
芯片版本A和Z的区别
所以在做原理的时候 就用两个电阻吧
不是高就是低

网友(2014-06-25):
引用 网友D:
芯片版本A和Z的区别
所以在做原理的时候 就用两个电阻吧
不是高就是低

请问Z版本的到底是接地还是3v3呢?最近碰到这问题了。谢谢!

网友(2014-11-29):
我刚买的片子是L版本的  都没有资料 求破啊

网友:
看官方的开发板和官方的 datasheet

网友(2015-11-28):
引用 网友A:
晒一下用STM32F407做的界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5722-1-1.html

多谢你的勘误手册,差点接错,

网友E(2018-12-30):
PDR_ON悬空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DR_ON悬空会导致什么情况呢?

一般没什么问题,内部复位用的,建议上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般没什么问题,内部复位用的,建议上拉

发现有板子偶尔(概率很低)一直复位,复位后能正常,有时候一直在复位,时间不确定。会不会是这个悬空导致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发现有板子偶尔(概率很低)一直复位,复位后能正常,有时候一直在复位,时间不确定。会不会是这个悬空导 ...

没试过,无法确定,你是什么封装的,如果是QFP的,可以焊线出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试过,无法确定,你是什么封装的,如果是QFP的,可以焊线出来测试

LQFP144,悬空的时候用手摸可以摸复位,接了高电平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