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1MHz,峰峰值10V的正弦交流信号的运放选型参数。

楼主(2012-09-03):
对1MHz的正弦交流信号做二阶有源滤波,其中输入电压范围-4.0V ~ +4.0V,输出电压范围 -4.0V ~ +4.0V,电源采用正负5.0V供电,其中输出电流最大30mA。
选型参数:增益带宽:BW>5MHz
               转换速率:SR>70V/uS
               输出电压: 接近轨到轨
               输出电流: >50mA
               建立时间:<100nS
               失调电压:<2mV
               差模输入电压:正负VDD
               共模输入电压:正负VDD
还有什么参数时要考虑的吗?

楼主:
是否可采用TI的高速运放系列,然后在网页上筛选?

网友A:
1M,楼主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楼主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不行呢,是不是参数不够,还是其它原因?1MHz也不算太高啊,介于音频和视频之间。可否指点。

网友A:
提示:无源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无源滤波器

我只是做高通,滤除100K以下的信号,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刚入道,请多指点。

楼主:
板子还没回来,但用Tina9.0仿真效果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