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好点的台式组装机子,网上配了下。求指点

楼主(2012-09-03):
配件     品牌型号                数量     单价
CPU I    ntel酷睿i5 3570K                 1       ¥1485
散热系统  超频 红海豪华版          1       ¥150
主板   华硕P8Z77-V PRO                 1        ¥1699
内存  金士顿DDR3 1333 2G             2         ¥70
硬盘  西部数据500G SATA3 32M黑盒 1         ¥585
显卡  七彩虹iGame550Ti烈焰战神X-AIR D5 1024M   1    ¥1299
声卡
光存储
键鼠套装
显示器
鼠标
键盘
机箱 酷冷至尊毁灭者至尊版             1 ¥299
电源 安耐美耐酷熊 赤风500W                 1 ¥329
音箱

总价5986

楼主:
http://mydiy.pconline.com.cn/htmToTxt.jsp?totalNum=5986
付地址

网友:
硬盘换ssd吧。前段时间看到的ssd报价,好像也不是很贵了。可以买一个128或者256的。把系统和常用的软件游戏放进去。资料外挂一个移动硬盘。
目前感觉硬盘速度是最短板。我用的老电脑感觉更明显,等他寿终正寝换ssd。
http://cn.engadget.com/2012/08/2 ... e-list-august-2012/

网友A:
还不如自己
组装笔记本了
我们同事组装了一台,给力……

网友B:
纯烧钱的。

买个ssd,主板不用那么好的,超频不是必须的,内存2G,OMG,最少4G,不评价。
显卡,随便用用吧,单机游戏很有意思。只要是5 6百的独显玩玩就行啦,如果你是器材党,当我没说。

如果你实在钱多,可以换i7的,不过你先说说应用吧。这样好评价。

我的笔电,自己买低配组装的,i7+16GRAM+256SSD,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自己
组装笔记本了
我们同事组装了一台,给力……

笔记不靠谱开机一会温度那个高,真怕一部注意就糊了

网友:
不会吧
他用了两年多,没出啥问题
而且,他装了200G的游戏,基本都是高配置的,玩儿的时候,
发热量和普通的笔记本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纯烧钱的。

买个ssd,主板不用那么好的,超频不是必须的,内存2G,OMG,最少4G,不评价。

自己组装的笔记本?具体怎么弄?笔记本的显示屏和主板分开?求指教啊

我现在的电脑很不行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弄一台了,有同学买了联想的Y480N花了6000大洋,自己组装的性能可靠性可以比这个高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烧钱的。

买个ssd,主板不用那么好的,超频不是必须的,内存2G,OMG,最少4G,不评价。

2GX2,4g
晚上玩玩魔兽世界。现在的机子是05年的,卡的我想砸键盘
I7太JJ贵了。
主板不好发挥不出性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组装的笔记本?具体怎么弄?笔记本的显示屏和主板分开?求指教啊

我现在的电脑很不行了,说不定什么 ...

这两天我写个教程,发到电脑区去。

网友:
i3 2120就很不错了,用i5是在烧钱了。

网友:
主板太贵了,ssd必须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2GX2,4g
晚上玩玩魔兽世界。现在的机子是05年的,卡的我想砸键盘
I7太JJ贵了。

魔兽世界,随便找块显卡,都不会很卡的。

你可以先升级下显卡试试看,如果能接受,先玩着呗。

如果不行,再换整个平台。

cpu不要超频的,E123x玩玩好啦,和不超频I7一样快的。RMB1400
SSD是必须的128G,系统和魔兽够放下啦,             RMB 700
4G ram    @1600                                                      RMB1xx

电源+机箱                                          RMB500或者用老的,升级下电源

显卡,HD7系列或者英威达对应的                     RMB600

主板   z77之类的,不用超频,功耗低,更本不用这么好主板啊  RMB 8-900或者更少

价格和你上面差不多,体验肯定好N多。

网友:
很久没关注DIY市场了,居然还有组装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组装的笔记本?具体怎么弄?笔记本的显示屏和主板分开?求指教啊

我现在的电脑很不行了,说不定什么 ...

先简单说下:
联想高端商务机K29乞丐版  25xx
i7 3612qm                        1500
256G的SSD                       1300-1800
16GRAM@1600                  600
液晶                      300-400

然后,你出掉拆下来的配件,可以获得400-500吧。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一款顶配的的12寸笔记本(除显卡),6000左右的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兽世界,随便找块显卡,都不会很卡的。

你可以先升级下显卡试试看,如果能接受,先玩着呗。

我现在的机子是单核,装机的时候忽悠我说是64位的,其实.....
都说要SSD,看来要搞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机子是单核,装机的时候忽悠我说是64位的,其实.....
都说要SSD,看来要搞个了 ...

我也是说这玩的,电脑随便搞搞吧,我现在用的ssd差不多是sata级别最快啦,但是觉得感受也一般。比我快的只有PCIE的企业级啦。
如果你对速度有要求,对钱没概念,ssd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兼顾速度和容量,可以考虑细节单碟1T的。

话说我今天在RAMdisk里面解压一个内核文件500M,还是慢得可以。看来对付小文件,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行,包括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我写个教程,发到电脑区去。

坚持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说这玩的,电脑随便搞搞吧,我现在用的ssd差不多是sata级别最快啦,但是觉得感受也一般。比我快的 ...

晒晒你的配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晒晒你的配置啊

15楼。自己看啊。

网友:
用ATI的显卡吧,同等性能下发热小, 主板果断技嘉,省下的钱该成I7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 I    ntel酷睿i5 3570K                 1       ¥1485
散热系统  超频 红海豪华版          1        ...

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