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不同频率的方波转化为...

楼主(2012-09-03):
怎么解决

网友A:
方波转化为……????转化为神马??

楼主:
刚才出了点问题,现在更正.
如何将方波转化为对应频率的正弦波,频率范围20-20K,私以为滤波是不可以的,因为对于确定的电路,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是确定的,无法满足这么宽的频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转化为……????转化为神马??

刚才出了点问题,现在更正.
如何将方波转化为对应频率的正弦波,频率范围20-20K,私以为滤波是不可以的,因为对于确定的电路,低通滤波的截止频率是确定的,无法满足这么宽的频率要求

网友B:
傅里叶变换

网友C:
MCU测出频率,再控制DA输出同频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傅里叶变换

小弟新手,能再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测出频率,再控制DA输出同频的正弦波

这样输出的信号可以带动后级负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输出的信号可以带动后级负载吗?

不行加一个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