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lpc1788 sdram作为显存的问题。

楼主(2012-09-03):
看了lpc1788的LCD例程,好像初始化sdram和lcd控制器后,只是对sdram进行了写操作,好像没看见有操作把sdram数据发送给lcd控制器的过程,请问这过程如何实现的,还有如何在sdram设置双显存,什么时候进行切换。

网友:
DMA操作的吧?

网友A:
数据手册上说是使用AHB主接口传输数据的,   在SDRAM里设置双显存应该是是通过设置下一个基地址中断来完成显存地址切换的,  仔细研究下数据手册这些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说是使用AHB主接口传输数据的,   在SDRAM里设置双显存应该是是通过设置下一个基地址中断来完成 ...

那两个显存的数据如何同步啊?

网友(2012-10-26):
引用 网友B:
兄弟,LCD控制器有外缓存地址,设置好了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例程和开发板借你用用
QQ:10600 ...

我设置了两个地址后,上面板地址的能显示,下面板的不能显示,是怎么回事啊 ?这两个面板切换是怎么操作的,是看中断位吗?

网友(2014-02-22):
这个DMA从SRAM发送到LCD的过程是硬件控制的,我们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