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敷铜后,误操作,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09-03):
上图:因为误操作,敷铜部分删不掉,点不了,就跟没有一样,就是能看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按page up\page down,看还在不.
还在,就用鼠标拖个框选中它,再ctrl+del

网友B:
选中中间部分,然后反选,删除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page up\page down,看还在不.
还在,就用鼠标拖个框选中它,再ctrl+del

还在的,选中不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中间部分,然后反选,删除就OK了。

怎么反选啊

网友:
切换到顶层或者底层,然后单击那一层的铺铜,del键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非主流方法:
1.新建PCB  把你要的剪切出去

2.如果是AD(看上去不是)  DSR重新设定工作区大小   换个地方作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的,选中不了它

把PCB文件贴出来

网友:
换个版本PCB,选中,或是换台机器,再或是重启机器,再不行只能把有用部分复制粘贴另一个PCB。

网友:
用反選的方式是最好的,用鍵盤輸入SO ---然後框選需要的地方,其它不需要的地方就是被選擇,再按DEL(如果是protel99SE的話就輸入EL指令)。就會把多余的刪除了。

网友:
重新建一个,把这个拷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反选啊

你看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