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半段式液晶坏了,请求确认型号

楼主(2012-09-03):
液晶的大小是70mm x 35mm
40脚,脚距2.5mm
原来由ICL7106驱动
是一个电压测试仪上的,不小心弄坏了
现在请大家帮我根据以上信息提供型号或者代换型号

段码测出来如下(BP表示负极)

  BP

  AB4

  E3

  D3

  C3

  E2

  D2

  C2

  E1

  D1

  C1

  B1

  A1

  F1

  G1

  B2

  A2

  F2

  G2

  B3

  A3

  F3

  G3

网友A:
我的万用表也坏了一个,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万用表也坏了一个,买不到。

意思是只能定制?不会吧,这种应该很通用的吧,纯数字和小数点

网友:
管脚定义知道的话就容易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只能定制?不会吧,这种应该很通用的吧,纯数字和小数点

售后说只能先交钱找原厂定,还要先找原厂确认是否有!

楼主:
另外全显示大概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