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TTL转485电路

楼主(2012-09-03):
USB转TTL用的是cp2102, 不知道EN 485接什么?可以直接接地吗?

网友:
当然不能了,那信号是控制485的收发方向的,图中,EN_485高电平时, 485电路处于发送状态,低电平时,处于接收状态。所以设计中需要额外的一个IO控制,也可以设计成自动转向电路,就不需要另外IO控制了

楼主:
自动转向电路怎么设计呢?本人是菜鸟还望大侠不吝赐教!先谢了

楼主:
刚刚参考了些资料做了以下的一个版本,不知道效果怎样,还请大侠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