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A产生的波形最高频率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2-09-03):
还有没有方法提高频率的???

网友A:
应该可以做到da转换率的一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做到da转换率的一半吧!

如果用1611,数值大概是多少?

网友A:
记不清楚了,我就记得当时100多k肯定是可以做的!

网友:
如果是100khz的话,输出的波形加滤波电路最高能达到1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不清楚了,我就记得当时100多k肯定是可以做的!

好的,看来得用振荡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dds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