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onst的问题

楼主(2012-09-03):
情问下double const  i  和const double  i  有什么区别??那么把  i  改成  *p  可以 一样理解么??谢谢

网友:
没有区别,可以实验下看

楼主:
嗯,我试了,是没有区别,谢谢

网友:
还要看在什么编译器下

网友:
const double *p;
double * const p;

网友:
想楼上那样改的话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