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9C51ED2烧写

楼主(2012-09-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连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A:
at好像是用isp下载,网上搜电路图自己搞一个,应该不难。

网友:
从atmel网站下载 flip 串口下载烧写软件,网上这个芯片的烧写教程还是挺多的吧,自己搜搜吧

网友B:
c系列的智能用编程器 s系列的可以ISP

网友:
第一次见悬赏贴顶了,这个的编程器网上搜搜应该有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系列的智能用编程器 s系列的可以ISP

同意。  89Cxx  C系列的只能用专门的编程器件来实现

AT89S51, Sxx系列的话,可以用自己制作简易下载电路 下载, 用ISP软件

网友:
楼主联系我,我能帮你提供给必要信息处理你的问题

网友:
楼主联系我,我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一个dos窗口的烧写软件,用FT232BM做中继。需要专用驱动。来自flip的dos窗口命令

网友:
c的用编程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QQ是多少啊

389658953  非上班时间联系,上班的时候不是很方便,还望理解.

网友:
在淘宝上购买一个烧写器,会给出烧写器使用资料和软件,以下是链接,我刚买了一个。
    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105&id=10889746976

前面加上http://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t好像是用isp下载,网上搜电路图自己搞一个,应该不难。

AT89C51不能用IS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T89C51不能用ISP

都是AT89C51,看看你的kei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都是AT89C51,看看你的keil

KEIL里面确实是有的,但是我没用keil下载过程序(除了protues),编程肯定没问题,但是下载还是需要专用烧写器吧。普通的ISP下载器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EIL里面确实是有的,但是我没用keil下载过程序(除了protues),编程肯定没问题,但是下载还是需要专用 ...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知道AT89C51带不一样的后缀是不一样的芯片。
看资料,这个AT89C51ED2的ISP跟我们通常用的AT89S51的ISP还不一样,这个是用UART口的

网友:
C的要用12V高压编程

网友:
用的是串口下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知道AT89C51带不一样的后缀是不一样的芯片。
看资料,这个AT89C51ED2的ISP跟我 ...

用通信的那种串口,应该可以。那个就不叫ISP了,虽然都是串行口,但是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通信的那种串口,应该可以。那个就不叫ISP了,虽然都是串行口,但是完全不一样了。 ...

你可以自己看芯片资料的嘛
资料里明明白白的讲了是ISP的

网友:
用串口来烧录,很简单的

网友F:
先来个文档,然后随便看了一下,差不多从93页开始,目测不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来个文档,然后随便看了一下,差不多从93页开始,目测不难么。。。

又看了一下,确实是支持ISP的,怎么操作文档上都有。。。哈哈,俺这算正确答案不?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买一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自己看芯片资料的嘛
资料里明明白白的讲了是ISP的

我看了23楼的手册里确实是有的。但是不代表所有的都有。我整理一下。

网友:
没有ISP功能的:AT89C51, AT89C52,  AT89C1051  ,AT89C51RC ,  AT89C2051,
有ISP功能的:AT89Sx , AT89LSx
特殊ISP功能 : AT89C51ED2 , AT89C51RB2 ,AT89C51RC2 , AT89C51RD2

欢迎纠正补充

网友:
这个好麻烦。

烧写器

正常ISP

RD ED

网友:
FLIP就是专门给这些特殊的ISP准备的。

//看来以前我一直是错的。

网友:
为啥要用特殊的呢?

网友:
编程器 TOP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