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8P 下载程序有问题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9-03):
问题如图  新手上路  帮帮忙啊

网友A:
你还没有选择好co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有选择好com口

选不了  那个选项是灰的   只要一个USBtinyISP就可以了吧 需不需要其他的  谢谢

网友B:
USBtinyISP 只是用来写Bootloader文件的。写程序要用FTDI烧写器。

楼主:
哦 这样啊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tinyISP 只是用来写Bootloader文件的。写程序要用FTDI烧写器。

麻烦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您好!请问是用的USBtinyISP   接ISP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是用的USBtinyISP   接ISP口吗?

用USBtinyISP 写Bootloader的文件。然后用FTDI写程序出现那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是用的USBtinyISP   接ISP口吗?

那个Bootloader烧写完成   但写程序写不进去  下图的 LED (D6)   一闪一闪的

网友B:
先把板和FTDI 接好,然后把FTDI USB 端,插在电脑上,之后再打开Arduino软件(注意:打开1.8版程序时,用Arduino -0022),先修改相关程序,然后保存,再点Verify  ,最后选择好串口,再点Upload   等会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板和FTDI 接好,然后把FTDI USB 端,插在电脑上,之后再打开Arduino软件(注意:打开1.8版程序时,用Ar ...

不行啊  还就那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还就那个问题

那你飞控板      FTDI
       RX   ————TX
      TX   ————RX

      是这样对应的吗,FTDI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飞控板      FTDI
       RX   ————TX
      TX   ————RX

是FTDI有问题  借同学一个就好了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