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4的负压问题

楼主(2012-09-03):
我用19264做显示界面,遇到一个问题。
单片机电源接5V,LCD电路见附件。
19腿的负压我量了一下,电位器两端有-13V。
我不懂,这么大的负压是怎么产生的?
是不是液晶接了5V电压以后,由于自身的属性而自己产生的负电压?
我不想知道的很详细,只想了解个大概。
请知道的大侠用简洁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有专门的背光芯片产生的负压

网友:
看模块背面元件就知道,有的是两个7660,有的是34063

网友(2012-11-22):
你好,我也在学习19264液晶,我看你的电位器接的是GND,V0,和VOUT,可是有的资料是VCC,V0和VOUT,请问你这样接成功了么?能把你调试的电路图和程序给我一份吗?谢谢了
845927492@qq.com

网友:
7660   还   2 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