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有大容量数据存储数据采集卡的一哥推荐芯片

楼主(2012-09-03):
总容量1G-2G的RAM 。芯片数量尽量少,时钟频率不用太快,100M多点就行。求推荐芯片哦,价格稍微实在点的,别高端楼。。。

网友A:
直接用内存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内存条吧。

确实是个很好的选择。

一哥你知道内存条的接口读写时序哪里可以找到吗? 内村条的资料里能找到吗?

网友B:
内存条的接口时序满足JDEC标准,查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的接口时序满足JDEC标准,查标准吧。

谢谢一哥 上次找了JEDC的标准 我再详细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