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请教个MAX3082应用问题

楼主(2012-09-04):
现在有块热插拔的板子,使用MAX3082EESA一切正常,使用MAX3082ECSA则不行,将MAX3082ECSA换到另外一种使用环境相似的设备上则正常,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软件,硬件,或其它?还是正品和赝品的原因?

网友:
没图,您叫我怎么分析啊.......

猜吗?

楼主:
3082就是通常的用法。

楼主:
硬件工程师说软件挑器件,软件工程师说硬件挑器件,莫衷一是!

网友A:
485?
RE DE有下拉没有
初始化后方向控制引脚电平有没有问题
485最好还是带根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
RE DE有下拉没有
初始化后方向控制引脚电平有没有问题

控制~RE/DE的IO口,已经配置为推挽了,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将两种芯片换到两外一款设备上就都可以用;在该设备上,就只有EESA可用。

楼主:
使用示波器测试3082的a、b管脚的波形,发现能用和不能用芯片的波形不一样。

请问,max3082的a、b和发送、接收有没有关系?

楼主:
测试发现,b管脚的波形两者一致,a波形不一致,能用的芯片,a波形有变化,不能用的芯片,a波形保持不变。

楼主:
现在电路,a、b上没有加任何电阻。有没有可能通过在a、b上加上拉、下拉电阻解决问题?或加终端电阻解决问题?

网友:
看你的描述是軟件出問題的。

楼主:
三种芯片,三种情况。一种,能收能发,前几年买的3082ESA;一种,能收不能发,刚买的3082EESA;一种,不能收,不能发,刚买的3082ECSA。三种芯片换到另外一种设备都正常。

楼主:
问题解决,背板上485总线a短路,造成有的芯片可用,有的不能用。

楼主:
通信不稳定,又在b上加了一个10K的下拉,通信变稳定了。

楼主:
有何b上加一个下拉电阻,通信就稳定了?有没有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