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高效利用太阳能电池的思路,请大家看看能否可行

楼主(2012-09-04):
  利用太阳能供电,采集野外的信号。数据通过gprs模块或数传电台传输,数据量不大,也不要求实时性很高。
  1,通过一个3-5v蓄电池,给单片机主控板直接供电。
  2,通过另外一个12v左右的蓄电池,对通信模块供电,但此供电受单片机主控板控制。这样可以做到没有数据通信时,供电完全切断。
  3,单片机主控板自己也可以根据蓄电池电压,确定自身是否需要休眠。

以上思路,利用了大功率模块同时,配合间歇供电工作方式,达到省电、长时间使用效果,不知是否可行?特别是太阳能板对蓄电池充电,是否需要两组,有没有更合适的手段?

网友:
个人觉得用锂电代替蓄电池好点,至少体积会比蓄电池小很多,充电也需要管理,不能时时冲,判断电量不足时才充电(这是用锂电的情况)

楼主:
低功耗小功率DC/DC---MCU,这个单片机休眠了,还是会消耗部分电流(mA级)的吧?
我这边用的不是锂电池,不过你说的升压是个好办法。

我说的高效是设备不工作时尽量做到不耗电(uA级)。工作的时候,特别是传输数据的时候,是没办法的!
另外,还有个担心,一般通信模块,频繁的供电通断,是否容易挂了

谢谢给的建议

楼主:
  希望设备能在野外坚持2年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功耗小功率DC/DC---MCU,这个单片机休眠了,还是会消耗部分电流(mA级)的吧?
我这边用的不是锂电池,不 ...

通信模块本身有启用休眠功能,就是关闭信号发射部分,不需要彻底断电,如果你的功耗不超过5瓦,建议你直接配备50w以上单片太阳能板,使用DC.DC稳压输出不配备电池差不多能稳定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设备能在野外坚持2年以上

坚持久不久主要看防雷性能,其他无大碍,

楼主:
  我用的电台有一总是13.8v,10w。另一种13.8v 25w。还是需要蓄电池!还有一个担心是冬天低温,对普通蓄电池可能影响很大。
  不知道有没有相对廉价的保温箱,内部夏天不太热,冬天不要太冷——感觉光这个箱子就值得研究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台有一总是13.8v,10w。另一种13.8v 25w。还是需要蓄电池!还有一个担心是冬天低温,对普通蓄电 ...

干脆 埋地下吧 简单 省事 不会太冷(北方没办法了)也不会太热

网友:
感觉蓄电池抗造,不需要很精准的电源管理,真接差不多电压的太阳能太池板就行,一个简单的降压就能供MCU使用,再检测电压看是否发射就行了,没设计经验的想法

楼主:
对了,我用两个6v蓄电池串联,用18v太阳能板充电。里面一节6v蓄电池LDO给MCU供电,全部的电池给电台供电,而电台受MCU控制,似乎比较合适了!
最多就是两个电池充电稍微有点不平衡。不知道行不行。
埋地下是个好办法,弄个防水管子,一半埋地下,下面放电池,上面还可以支撑天线和太阳能板。

没经验啊,不知是否能做到这样理想?请高手赐教

网友:
做啥用的?通讯? 还是传感?

楼主:
  取几个4-20mA信号,然后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用两个6v蓄电池串联,用18v太阳能板充电。里面一节6v蓄电池LDO给MCU供电,全部的电池给电台供电, ...

没有合适的MPPT功能的太阳能控制器用板子来给蓄电池充电,结果会让你非常失望。

楼主:
  那能否推荐一个MPPT功能的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否推荐一个MPPT功能的太阳能控制器?

电源网张工再做,并说已经量产,并说MPPT效率可达98%以上,值得你关注

楼主:
谢谢楼上!找找去

楼主:
  哈哈,找了一些资料,蓄电池还真有专门的地埋箱。看来埋地下是最好的方案了!

网友:
地下放置排水估计要很畅通无阻,做个高地势三洞不错

网友:
头回听说地埋箱。

楼主:
1)有效解决防水问题,施工中不需要打防水胶,保证泡在有1.5米水压的情况下不漏水
2)地埋箱通过独有的栅栏式加强筋设计,有效的实现了蓄电池在内部环境下的散热保温问题
3)地埋箱通过穿线管延伸到灯杆底部穿线的同时,解决了透气的问题
4)采用优质材料,特殊的栅栏式加强筋设计,使箱体在地埋1米情况下,可承受5吨卡车的承重8、所用紧固螺丝为特种部件,起到防盗作用
5)比传统的蓄电池安装方法和财力的投入要节约2/3

这个淘宝里面找到的特点。应该不需要考虑排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