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外壳加工价钱

楼主(2012-09-04):
图纸如附件,请问用雕刻机加工一套(3个部分)大概多少钱?有哪位有雕刻机的朋友给个价格 难度主要在框体部分。

网友:
专业化的加工几百元这样。粗糙点自己可以割出来

网友A:
感觉楼主这是在做IPHONE。

听别人说深圳这里的加工五金件算的是60块钱一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这是在做IPHONE。

听别人说深圳这里的加工五金件算的是60块钱一个小时。 ...

不是iphone。要做个自行车尾灯,所以弄了个外壳,先看看多少钱。自己没有雕刻机,不然就好干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iphone。要做个自行车尾灯,所以弄了个外壳,先看看多少钱。自己没有雕刻机,不然就好干活了 ...

你提供材料我可以代加工,暂时不收费。

网友B:
可以发帖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发帖详细说明。

谢谢你,请问您在哪里?要是深圳本地就好了。加工费还是要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发帖详细说明。

看了您资料,您姓徐?本家喔。材料目前我还没找,图纸还没有完善,CAD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您资料,您姓徐?本家喔。材料目前我还没找,图纸还没有完善,CAD画的。 ...

576205807可以详细聊聊。

网友:
可以说说更加详细的构想。及使用材料。

网友C:
我来说两句。你那框体里面4个角挖空的位置为R1,深度为8mm,可能没有这这么长的刀具来加工。不过你可以把PCB板的四个角落圆弧弄大点。这样才好加工。很多时候理论和实际是不能结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说两句。你那框体里面4个角挖空的位置为R1,深度为8mm,可能没有这这么长的刀具来加工。不过你可以把PC ...

谢谢您的意见。对雕刻机不是很了解,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意见。对雕刻机不是很了解,所以.....

主要是太小的铣刀不好选择,一般刀刃双刃铣刀最小比不多2mm直径,你圆弧半径可以改成2mm,我使用2mm铣刀进行加工,建议买进口有机板(亚克力)不会粘到。切口更加光滑。我买了个几块板子就不会粘刀。

网友:
切割后产生很细的粉末。

网友B:
如果能使用3mm圆弧我就更加容易加工了,刀具3mm几乎完全不会断刀。

网友D:
搞不好人家看上你的尾灯而偷了你的车,然后就拆个尾灯,再把车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使用3mm圆弧我就更加容易加工了,刀具3mm几乎完全不会断刀。

好,那我修改下。另外请问铣槽深度最深是多少?现在附件中是设计为8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人家看上你的尾灯而偷了你的车,然后就拆个尾灯,再把车丢了

肯定不能让车离开视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能让车离开视线

这样岂不是很痛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岂不是很痛苦啊!

确实很痛苦,我的车都是放寝室,出门人在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