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CC 中 把 字符串 赋值 汉字,为什么给解释成3个字...

楼主(2012-09-04):
见下图。     atmel studio 6 中默认的编译环境,   在 atmel studio 4 下编译是正常的。

网友:
c文本文件编码为UTF-8

楼主:
谢啦,已解决!

网友(2012-12-18):
您好,请问下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刚好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编码,看可不可以改成gb编码或者mbcs或者unicode16就不会是3个字节了。